[手机] 超详细iPhone7换电池图文教程(原创)

楼主(2019-04-27):
大家好我是柚子,今天分享一下iPhone7拆机换电池教程
昨天有个客户发台iPhone7过来给我帮他换电池,正好时间比较充足,拍了几张图片分享给坛友,6/6P之前都在论坛发过,7代换电池略有不同

准备工作,在我这买电池的话都有配齐,你只需要准备一台手机,一张纸和一台吹风机(桌子放不下了)。7代手机多了一种0.6Y螺丝,之前的拆机工具不适用
在图上,大概位置画上几个圈,也可以不用标序号,为了方便记忆螺丝位置
其实过程不算难,只是我的描述有些繁琐,如果各位换电池有困难,可以直接骚扰我微信+443404568

拆前须知,7代右侧有两条排线,和以往布局不一样,拆开后从左向右打开,以前自下向上打开

第一步,和以前一样,拆五角螺丝,工具不变,这位客户的螺丝发来的时候就丢了!
第二步,用电吹风加热边框四周(大约1分钟),使密封胶软化便于吸开屏幕

第三步,用吸盘吸开屏幕,有缝隙后插入塑料片,在划开底部缝隙的时候不要深入手机内太多,防止划伤home反面的指纹,虽然概率比较低

如果缝隙很小,可以在不拔出底部塑料片的情况下,用塑料棒划边框的四周(塑料片更厚不方便)

手机顶部,先用塑料棒划开缝隙再慢慢打开

然后从左向右打开屏幕,注意不要扯断排线

然后拆除排线的螺丝,具体位置看图上粉色圈内,按照原来上下左右的 位置放到预先画好的圈内,方便后续安装不搞错
注意白色长方形内振动器有排线不要扯断(6S振动器可以直接拿掉),如果拆机振动器的话还要拆除下面三角形内两颗螺丝,我比较懒就没有拆

拿掉屏幕后的整机图片

注意拉电池胶的时候不要扯断振动器排线,担心电池胶断掉可以在拉之前先用电吹风加热下手机背面,慢慢拉出即可

贴电池胶的时候先撕开蓝色的一面,贴到电池有二维码的一面,电池尾部预留一点空间,剩下的反过来贴到电池上

将电池装进手机壳时候先扣排线,向上靠齐确定大概位置再完全放进去

然后贴密封胶,贴之前先用塑料棒清除残留的密封胶,确定贴的方向

贴好之后用塑料片再压一下,防止没有黏住脱落。先撕开第一层,注意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绕着撕开,最后撕掉最后一层残留塑料

防水胶贴好后开始返回装排线,个人建议先装顶部排线,注意不要扯断,安装底部排线时最好保持屏幕与桌面垂直,便于安装也不容易扯断排线

安装好之后不要着急扣上屏幕,先开机看一下排线是否扣好(可以正常充电,电量增加,电池健康度正常显示),如果排线没扣好会导致反复重启,充电电量不增加,设置显示维修状态等等

最后安装屏幕的时候注意暗扣,先把屏幕向上推进扣住再按屏幕贴回手机壳

网友:
说的很详细,值得点赞

网友:
不错不错,买过楼主6sp和7的电池,容量大质量很好。

网友A:
内容详细,可以申精,看样子电池还是原装的

网友:
支持下 柚子 买过多次电池了 ,帮自己和同事换过好多次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2019-07-11):
好评,还重新做防水胶圈,我都是装回去就算了。还有就是拆屏幕需要点技巧和力量,不然大力出奇迹。。。

网友:
修手机的人一有换电池视频,

网友(2019-10-15):
谢谢楼主,写的超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容详细,可以申精,看样子电池还是原装的

电池根本就没有可能有全新原装的卖,有的只能是二手拆机!市面上的所谓原装,要么拆掉原装电池的电路装到后组的电池上面,要么就第三方高仿,原装只能在官方指定地方能换到!根本不可能出售的!

网友(2019-11-20):
同款地毯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