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给世嘉清洗节气门,超简单,效果好,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4-27):
   貌似法系车主有个通病,都喜欢自己动手,我也不例外,又到一年保养时,闲着没事,自己将节气门拆下来清洗下,实际拆开也不脏,都拆了就清洗下把!
打开车盖,全貌
施工部位

工具

先将刹车油壶移到一边去,方便取下空气滤,然后才能拆下节气门

取下空气滤,将节气门上面的卡子拆下

节气门上有三个螺丝固定,外面看不到用T20的螺丝刀摸索着取下来,节气门不太脏

用节气门清洗剂喷,然后用布或卫生纸擦一下,注意节气门上面有连接线,平时节气门盖板是关闭的,为了清洗干净,将车通电,用物体将油门压到底,节气门就会张开,方便清理!

清理后的节气门

然后将节气门按拆卸步骤安装上去,整个清洗完成!
清洗节气门的要点:第一,注意如果整个取下来清洗,拔掉连接线束,洗完以后可能要进行节气门初始化,具体步骤可百度,也不复杂,当然不初始化也问题不大,据说跑一段路以后行车电脑会自动调节适应。
第二,节气门的螺丝有一颗外表看不到,只能是用手摸索着卸下,注意下到松了以后,用手取下来,防止用扳手会掉到车里,太难找了就!

网友:
同世嘉帮顶 这一款节气门洗起来不容易 拆一堆 2.0的好拆多了

网友:
自己动手好,放心不说对车状况也有数

网友:
据说大众的车主最后都开了修车铺

网友:
节气门咋看着还有条缝

网友:
用湿巾纸擦擦

网友:
我那时候没拆下来
没拆下来也能洗,通电不打火卡油门

网友:
这车的节气门看样子挺不好拆的

网友(2022-04-21):
空间小感觉不好拆

网友:
我308也是一万公里清理下,不是太脏

网友:
我与你一发动机一样。。没清过。。4万公里了。。不想清。

网友:
世嘉也陪了我7年,那节气门是真的不好拆,空间小,看不到,操作不方便,基本就快爬到发动机上了。后来就改成不拆下清洗,效果也不错。这车天气低温时“排放故障“,缺岗抖动。最喜欢那个中间不动的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