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倒车摄像头

楼主(2019-04-27):
装倒车摄像头,,
本来想少个接头,直接焊锡连线,没想到拆完傻眼了,五线变四线,然后以为里面有并线的地方,没想到还有降压电路,降压到3.3v是什么鬼,这回倒车摄像头安不上了,线的颜色也对不上了

网友:
摄像头板子上的AMS1117被你弄掉了,估计在塑料壳上面

网友:
板子竟然这么简单

网友A:
这个怕难不倒数码之家坛友吧,共地、视频、12v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难不倒数码之家坛友吧,共地、视频、12v完成

关键有个3.3v模块降压给摄像头的,而且剩下的摄像头五线除了黑色GND,剩下不知道了

网友:
3.3V模块上的主要电子元件掉了  应该粘在胶皮上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红12 黄AV 黑- 绿3.3 接上将压板调3.3即可     如果你是个老师傅通过自带的将压板也可以看出来的额。12和AV是直连的.     3.3是驱动板的供电,负极共-

网友:
记得有个接倒车灯的控制线。倒车摄像头才会开机

网友:
这个应该是行车记录仪的后视摄像头。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我自己装导航时候为了好串线把这个剪了自己接的,12v过来直接把摄像头烧掉了!没办法最后换了个摄像头!

网友:
楼主要装的摄像头呢?几根线?  上面的图片是原来的还是要新装的?看不明白

网友B:
不知者无畏 知道为什么摄像头并线的地方有个大疙瘩吗 为什么家用摄像头的并线不是大疙瘩 想想就知道了 里面藏东西呢 找修车的要和坏的回来拼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者无畏 知道为什么摄像头并线的地方有个大疙瘩吗 为什么家用摄像头的并线不是大疙瘩 想想就知道了 里面 ...

话说这种线也不全是带降压的,反正在之前我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