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iyaya HOUSE D-82B蓝牙音响拆机改造电池

楼主(2019-04-27):
捡的。。。捡来的东西都习惯性改电池了。

音箱

按键。

后面插口、振膜

底下,参数。看看就好

撬开面板

打开了

(曾经有一个白色的无纺材料遮丑的,已经被我拿掉了,影响声音)

拿掉面罩

前面也有振膜。双振膜。实际这个音箱低音很一般

22合1太短了,只能将就勉强

前振膜拆掉

塑料框架

振膜,中间铝的,外面泡沫边

伸手进去,把后面顶出来

分散了

双振膜

内部,喇叭磁钢够大!很少见那么大的了。这是最早期的4欧3w喇叭,现在都是一个小小强磁就解决了

加热按键面板

拿掉

拆下按键面板

主板

功放居然不是常用的8002!!这个功放还没遇到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的

主控。

拆下电池,还有托架

国产18650,1200mah

闲着,改了吧。在电池堆里面随便找。。。(故意特效)

找出破物联锁拆机的5800mah

试机可用

准备黏在这里

考虑有时候放电动车用,考虑震动。。。泡沫压住

热熔胶黏住

自己填一些吸音棉

装回发现这里太高了,顶住电池。.。。。。返工

热熔胶黏很紧,扣不下来了。。。直接扒皮了,辛好双重皮的

竖起来黏

装回,不顶住了

全部装回

充电正常。

没了

网友A:
塞那么多棉花,低音有改善吗?

网友:
改这么大的电池,充一次能用好几天吧

网友:
电池改得好,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那么多棉花,低音有改善吗?

没啥改善。外壳共振倒是少了

网友:
电池没塞满,差评

网友B:
一个震膜他的推不动,还二个,搞笑

网友:
怎么啥都能捡到呢?
表示不服

电费缴纳失败!原因:订单失效,有效期到期。
如需重新尝试,请键入Y
若取消缴纳,请键入N
请键入选择(Y/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震膜他的推不动,还二个,搞笑

所以后面全部塞满棉花,废除了一个

网友(2024-12-14):
D-82B蓝牙音响拆机 MARK

网友:
续航毫无焦虑了,5800毫安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