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来电的充电宝,顺便改成直接输出5v

楼主(2019-04-27):
二手市场十块钱买了个大个来电扫码充电宝,废物利用改成直接输出5v可以使用

这个是5v转换芯片,箭头指的地方是控制端,高电平时此芯片输出5v给USB口,低电平关闭输出

此控制角连通到这个mcu的这个端口,这个端口在没有输入正确密码时是低电平,我切断这个链接段,下面那个脚位正好是3.3v,切断处与下面管脚短接,usb既一直会有5v输出
另外这个充电宝芯片就存储了5个二维码,你用手机扫码是通过app扣款到来电的账号,机器的二维码是死的,只有5种,你可以扫码后记下密码,就不用改硬件也可以使用了,充电宝是不联网的,也没有定位功能

网友A:
5个二维码,5组不同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二维码,5组不同密码?

是的,你扫码后微信显示密码,每个电池就5组密码,无论你怎么扫,就这几种密码,不同的电池密码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扫码后微信显示密码,每个电池就5组密码,无论你怎么扫,就这几种密码,不同的电池密码就不一样了 ...

有点意思,,记住5组密码

网友:
看上去像是机械锁,升级成电子式共享单车,4个按键几种密码随机。这款充电宝实际类似手机充电站,大概固定死在一个地方。

网友(2019-08-10):
很强啊!我也有个类似的,但还没破解成功,大哥能帮忙看看吗?麻烦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9-10-09):
这种怎么破解C:\Users\46180\Pictures\Camera Roll

网友(2019-12-19):
你好   我也有一个来电的充电宝,跟你那个一样的,请问是2 3脚短接就可以有5v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