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开卡,容量只有一半

楼主(2019-04-27):
颗粒是Micron,1Tbit,MT29F1T08CUCAB(L85A)
一共就一片颗粒
查询也是120g的
但是开卡容量选择AUTO就是60g
如果强行选择120开卡就报错

网友:
8DIE4CE的闪存,最少也得有4个CE识别。图里面只有两个CE。

网友:
CE都没完整,开不了120的,看看是不是虚焊或者芯片有问题了,8CE片不会只有4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