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本盘什么情况

楼主(2019-04-27):
500G本盘,咸鱼收的,全盘扫完16分钟,正常速度170,最高接近900。换电脑一样。难道是缓存大的原因。

网友A:
sata接口速度上不到900吧,smr叠瓦盘500g也开始用了啊。估计哪里有神秘加成

网友:
厉害了!没见过!

网友B:
SATA接口超过600的都是假数据,话说楼主你这个硬盘应该是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才出厂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速度上不到900吧,smr叠瓦盘500g也开始用了啊。估计哪里有神秘加成

是叠瓦盘

网友C:
最近收了1个全新的西部2T 2.5移动硬盘,用HDTunePro错误扫描,刚过160G就连续出现坏块,扫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接口超过600的都是假数据,话说楼主你这个硬盘应该是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才出厂半年! ...

对,只上过几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收了1个全新的西部2T 2.5移动硬盘,用HDTunePro错误扫描,刚过160G就连续出现坏块,扫不下去了 ...

拆出来接sata再扫

网友:
拆出来了,就是1块二手的日立160G旧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收了1个全新的西部2T 2.5移动硬盘,用HDTunePro错误扫描,刚过160G就连续出现坏块,扫不下去了 ...

拼多多上发现个偏离正常价格的移动硬盘,全是好评,不信邪,翻了10来页,总算看到个拆盒子的追评的,妥妥的160g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