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我是抚摸党!Wera/Pb swiss tools/DeWALT 棘轮螺丝刀-群英荟萃

楼主(2019-04-27):
标题有点浮夸,还请不要介意,一笑置之吧。这个帖子不算测评帖,只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个人比较喜欢的几把螺丝刀,从另一种视角来看工具,除却功能外所具有的美感。。。

棘轮螺丝刀,一种在传统螺丝刀的基础上增加了棘轮机构的手动工具,由于棘轮机构的特性使得在旋紧或松出螺丝时变得更为省力,更有效率。这么一种有意思的工具让我很感兴趣,在迷上电动工具的同时也一直在物色着自己钟意的棘轮螺丝刀,在漫漫寻觅中,经过权衡,结合自己的喜好,最终还是拜倒在Wera、Pb swiss tools的石榴裙下。

经过筛选先后购得下面几款:
WREA KK60 RA 17件套/公制  亚马逊
WERA 8100 SB 6 Zyklop Speed 29件套/公制  亚马逊
PB 8510.R-100   淘宝
PB 6510.R-100   淘宝
PB 225A+PB 236.MR   淘宝
DEWALT DWHT66567 12件套   淘宝

先上个合影照镇楼。后面慢慢上图和大家一起分享手动工具的美。

WREA KK60 RA 17件套/公制
这个型号以前在了解wera/维拉时就有关注,买还是不买有点犹豫,因为我印象中wera的手柄握在手中感觉有点小,这是基于以前买过WERA KK 70套装,里面的手柄是816R,这款手柄看起来好像很粗大,实际上很小巧。KK60 RA棘轮套装里面的手柄型号是816RA,经过仔细了解,这款手柄比816R更粗一些,想想反正买回来都是玩的,也不使用,喜欢,养眼就可以了。

WERA的产品在手动工具界包装算比较不错的,富有品牌特色的外盒包装。内包装更是赤裸裸的把手柄就这样炫在外面,蛮有个性。

展开内包装,简洁的包装方式,批头的固定很牢固,两边的裙挡既可以保护批头,防止相互摩擦,也可以防止批头掉落。

WREA KK60 RA 批头&手柄资讯图表。十字,一字,米字,星型,内六角,常用的规格基本都有。

816RA手柄配50mm的批头看起来也很和谐,这个批头是PB PH2彩色款,撞色的搭配看起来还不错。

WERA 816RA手柄很有质感,由于棘轮机构和棘轮外壳都是金属材质,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分量十足。看这娇美的身姿,真是妖娆。

关于WERA,不得不说说维拉开发的Rapidaptor快速批头夹具,做的相当出色,夹持的非常稳固。

6.35mm标准批头C6.3,E6.3规格均可夹持。快脱夹具内部有环形强磁,批头进入后可以提供强劲的磁性。

装入批头时无需移动套筒即可将批头推入接头,一旦批头被吸入后即可自动锁定。

拆卸或更换批头时只需将套筒向前推动,弹簧机构就会将批头从磁性中剥离并解锁,这样批头就自动弹出释放出来了。装入和拆卸批头均可单手操作完成,很是方便。

在这么多优点的同时,816RA手柄也同时继承了WERA的祖传毛病“晃”,是的,就是快脱夹具和手柄本体之间的装配间隙引起的晃动,虽然不是很严重,但对于处女座的我来说还是有点不爽。

WERA 816RA棘轮采用细齿设计,超小回转角,旋动时棘轮声音清脆悦耳。Kraftform多重材料手柄,握在手里触感细腻,防滑。但。。。
手柄若能再大一些感觉将会更好。

*********************************************************************************

WERA 8100 SB 6 Zyklop Speed 29件套/公制

这套WERA套装买的较早,当时对棘轮扳手/套筒比较感兴趣就买了一套,里面又配有多种规格的批头,也可以客串一下棘轮螺丝刀的角色。

极具匠心的收纳包,充分利用空间的设计使得收纳包很小,既便于携带也让寻找工具更加方便,它的保护性能即使收纳包跌落也不会因为相互碰撞而损坏。

WERA 8100 SB 6 Zyklop Speed 配件资讯表。
一把3/8驱动的Zyklop Speed棘轮扳手,9个Zyklop套筒,1个带自由旋转护套的Zyklop延长杆(长款),1个摆动延长杆,1个带快脱夹具的转接头,16个批头。

棘轮手柄配上3/8转1/4的转接头,再加上一个批头,就是棘轮螺丝刀了。

根据WERA官方介绍,这是一把具有6大特点的手柄。1、细齿棘轮扳手 2、飞轮换位式棘轮扳手 3、固定倾角棘轮扳手 4、快速释放功能棘轮扳手 5、强力型棘轮扳手 6、螺丝刀

固定倾角,活动式棘轮头可以固定在0°、15°、90°的操作平面上使用。。。固定在0°可以当做常规螺丝刀使用。

WERA的这些金属部件不知道是采用的什么喷涂工艺,非常好看,细腻,淡淡的磨砂感,在光线的照耀下泛着金属的魅力。。。

*************************************************************************************

PB SWISS TOOLS

一看到PB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家公司做的批头牛逼,漂亮。看官网介绍还是一家百年传承的老店,想必做的螺丝刀也不会差。

PB 8510.R-100,这款棘轮螺丝刀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就是简约,线条简约流畅,舒缓大气。

螺丝刀全长228mm,重224g,前端批头座里的强磁磁力强劲,批头吸入后和管壁的间隙很小,吸合的很稳固。

圆圆的棘轮。。。金属部件看起来好像是精密机床加工出来的?转动手柄,棘轮内部的齿轮声厚实有力。

手柄造型圆润,握持饱满舒适,材质触感很好,不会有粘手的感觉,防滑,配色艳而不俗,非常耐看。如果说前面的WERA 816RA是娇小玲珑,如小家碧玉般俏丽,那PB 8510.R-100给我的感觉就像那大家闺秀,简约时尚,温润如玉,让人爱不释手。

**************************************************************************************

PB 6510.R-100

这款螺丝刀和8510.R-100是同一系列的,手柄材质和配色不同,带批头仓。

PB的这款螺丝刀批头仓是设置在手柄侧面的,闭合后和手柄融为一体,这种设计方式个人感觉虽然没有WIHA那种自动弹出的方式酷,但结构简单稳固,不会在使用时因为误操作而自动弹出。

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配色,营造出和8510.R-100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沉稳内敛中透着一股硬朗和英气。

批头仓中附带的10颗25mm/C6.3规格的批头,这款螺丝刀的手柄是塑料材质,比8510的硬,但手感还是非常棒的,表面磨砂处理,既防滑防油污又耐脏。

一柔一刚。。。

*****************************************************************************************

PB 225A+PB 236MR

PB 236MR,插套式棘轮头,可以和PB 8325、PB 9326、PB 225A等手柄配合使用。

这颗棘轮头金属部件看起来很精密,一股SWISS精密机械既视感,整体装配的浑然天成,没有一丝晃动。根据棘轮本体上蚀刻的S/N编码可以查到这颗棘轮头是2014年8月份生产的。

PB 225A 可折叠手柄,可以配合PB 225系列的刀杆使用,手柄塑料材质,透明,通体红色,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地香味。

PB 225A手柄,PB 236MR棘轮头合体后,变成一款棘轮螺丝刀。

PB 225A手柄折叠部件的底部和两侧均有凹槽,在0°或90°状态时和手柄上的滚珠咬合而固定在某一状态。

*********************************************************************************

DEWALT DWHT66567 12件套

作为一个得伟粉,今天就把得伟放在最后压轴吧,这款螺丝刀看起来傻大黑粗,重量在这些螺丝刀里却是最轻的,手柄材质也是类橡胶物质,握持很舒服,个头大,手感饱满。整体工艺还是不错的,质感比上面几个逊一些。

螺丝刀的刀杆部分可以伸缩,可长可短。也可以直接装C6.3规格的各种批头。

******************************************************************************

谢谢您的观看,上面言论仅为个人一些感受和浅见,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也欢迎大家推荐好的棘轮螺丝刀和我们一起分享。

网友:
漂亮,有钱真好

网友A:
看起来真是精致,像艺术品

网友B:
真土豪,收藏帝。
我用经济版的。

网友C:
moveart不出手则已,出手必为精品!

手头宽裕时,喜欢的工具买几样,随时把玩,即便以后不喜欢烧工具了,待数年、十数年之后,再拿出欣赏也不失为一乐!

不过,美好的事物谁都喜欢,不可能所有喜欢的,全都追求到手,所以要适可而止!

网友D:
棘轮开会,霸气十足......

网友E:
有2把,手感确实很好,批头只能说一般性,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F:
都是真爱常用的还是买单把的,棘轮的总感到有点儿松松垮垮。维拉的棘轮和非棘轮的我都有,还是喜欢用非棘轮的。8100 的3/8用的比较少。手动的拧多了手酸,现在喜欢用博世代12V无刷小胖子来拧。PB的225手感如何?

网友G:
先前与你聊过,WERA 8100SA6有红牛版,那个才叫漂亮,可能是我中了Knipex的“毒”喜欢深色红蓝相间的东西。
前不久,我又弄了一套8100SB,红色的,到手才发现也是3/8套筒,是绝缘棘轮扳手,我郁闷。
------------要知道我为了3/8的套筒,在已经有了米沃奇2555的基础上,又代购了一把2554,是因为2555是1/2头,2554是3/8的头。

别说我又在“引诱”你,天猫维拉五金旗舰店在搞“周年庆”活动, 我已经看中了一套WERA好货----8100 SA/SC2,值得入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2把,手感确实很好,批头只能说一般性,好不到那里去

右上角是文宇焊台???
你是??????

你没感觉Knipex1396200不如发黑处理的老版啊。

我是群里的老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右上角是文宇焊台???
你是??????

是文宇焊台,2合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货
凯尼派克老版的有几个,黑乎乎的,买了几样常用的亮堂些的,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前与你聊过,WERA 8100SA6有红牛版,那个才叫漂亮,可能是我中了Knipex的“毒”喜欢深色红蓝相间的东西。 ...

是这个不v我已经下手了

楼主:
哈哈。。谢谢,不赞助一点M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真是精致,像艺术品

还不错,看着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土豪,收藏帝。
我用经济版的。

看起来不错,经济实惠量又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eart不出手则已,出手必为精品!

手头宽裕时,喜欢的工具买几样,随时把玩,即便以后不喜欢烧工具了, ...

过奖啦,这些手动工具还不错,很满意,以后再买说不定就买不到这样的品质了,PB的棘轮目前新出的品质比老版本已经明显下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棘轮开会,霸气十足......

谢谢顶贴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2把,手感确实很好,批头只能说一般性,好不到那里去

你太低调了,好工具一堆一堆的。藏着自己摸独乐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真爱常用的还是买单把的,棘轮的总感到有点儿松松垮垮。维拉的棘轮和非棘轮的我都有,还是喜 ...

维拉的螺丝刀带快脱夹头的都晃,和结构有关系吧,PB这类不带快脱的就好很多,不会有松松垮垮的感觉。如果是经常需要用到螺丝刀还是电动好,效率高,手动的做辅助。我这种抚摸党无所谓,不用考虑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真爱常用的还是买单把的,棘轮的总感到有点儿松松垮垮。维拉的棘轮和非棘轮的我都有,还是喜 ...

PB225A是塑料的,直径29mm,感觉还是有点细,如果能再粗一些就更好了,那样握持感和力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