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个简易屏幕分离机,

楼主(2019-04-27):
这个是去年收来的,丢家里很久了,故障是温度无法控制,

温控器是工业用的那种,按键没反应,拆了看看吧

打开就看见开关掉下一个,电路板铜箔都脱了一个
重新找个几个按钮安上去,通电试功能正常了。真空泵脚都摔掉了,我拿热熔胶先粘上去试试。

楼主:
沙发,试机可以了,等会儿拆LED灯珠修台灯

网友:
吹热风的吧

楼主:
不是  加热台,换手机外屏用的

网友:
还差块牛排

网友A:
这种工业用的温度控制器控制这个温度会很不准(加热盘的热惯性太大,达到设定温度已断电,但温度还会升高很多,才开始下降,如果开机时间长,会好些),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
这主意不错,想吃牛排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烤,上面贴上锡纸就可以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业用的温度控制器控制这个温度会很不准(加热盘的热惯性太大,达到设定温度已断电,但温度还会升高很 ...

不是的,这种工业用的温控器一般都能调整pid参数的,设置好了非常准,基本可以保证在0.5度内变化,我一般设置在5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业用的温度控制器控制这个温度会很不准(加热盘的热惯性太大,达到设定温度已断电,但温度还会升高很 ...

有个功能可以在设定前多少度开始隆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种工业用的温控器一般都能调整pid参数的,设置好了非常准,基本可以保证在0.5度内变化,我一般 ...

是的,这种工业用的温控器早就考虑到了各种加热因素,有很多参数可以拟合成标准斜线,要想设的很准需要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