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一下这个耳机里的线

楼主(2019-04-27):
今天拆了一个耳机,主动降噪的,本来想把耳机拆开看能不能接音响之类的使用变成主动降噪音响,结果一拆开懵了,这么多线都不知道哪个是给喇叭用的

楼主:
高人能否给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你懵我也懵!

网友:
把电路板的一端打开看看,板子上应该有字母标识

网友A:
给音响做主动降噪?楼主实在逗我吗???主动降噪只用在耳机上。用在音响上有啥意义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音响做主动降噪?楼主实在逗我吗???主动降噪只用在耳机上。用在音响上有啥意义请问? ...

汽车音响

网友A:
奥~~那可能有点用但是不如直接搞搞汽车隔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那可能有点用但是不如直接搞搞汽车隔声。

本来也就是瞎害着玩的,自己对隔音要求也不高,只是想试着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也就是瞎害着玩的,自己对隔音要求也不高,只是想试着改一下

看到这么多线也懵了吧。看来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么多线也懵了吧。看来不好改。

我现在在考虑用三用表测这几根线和3.5插头之间的电阻,看能测出来不。但是中间又有主动降噪的处理器,有可能也测不出来

网友:
上多几张图

网友B:
先看看主动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你就知道能不能用到音响上面了。

网友:
找哪两根线是给耳机用的,这还不简单?降噪耳机接到音源,再拿个32Ω的耳机单元,接两根线,分别接触上去,看看接哪两个点能出声,就引出线来接音响的AUX就是了
什么跑线路之类的,想复杂了,就是找能出声的接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主动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你就知道能不能用到音响上面了。

汽车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