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制50w双管电子负载-治愈强迫症+拖延症

楼主(2019-04-27):
感谢@1400771059 老板开发了这个电子负载套件,去年得到免费赠送的板子和元件,一直没有焊接调试得很完美。

前几天老板又开发了表头套件,又赔本福利大家,搞了一套散件一次安装调试。

交作业-焊接锂电池管理100v50a表头安装套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67

为了治愈强迫症+拖延症,周末特地抽时间把烂尾的50w双管电子负载重制。
表头套件和烂尾的电子负载套件

第一次焊贴片元件,歪歪扭扭,有些自己找来的元件封装也对不上,惨不忍睹

喷锡散热处也被污染了好多,强迫症犯了

烙铁拆除正面的插件,然后上发热板拆除背面所有的元件,纸巾擦掉喷锡处的污染

焊盘的锡特地留着,松香得洗洗

超声波+酒精,洗完的效果,强迫症还能接受

正面插件的过孔也清理干净了

打印装配图,开工,可惜元件袋被酒精泡了,字迹都看不清了

挨个测量,并把元件放到纸上对应的位置

焊接效果还可以

上电调试,升压12v正常,运放基准和输出正常,无误可以上MOS管了。
引脚有些长,需要弯折后剪断

螺丝拧上,发现忘记涂导热硅脂了,其实可以用焊锡直接焊上,可惜万一烧管更换就不方便了

拆下来涂银浆硅脂,顺便测试新管子是否正常

涂好的效果图,有点多了,凑合着吧

焊接尽量不要突出太多,哈哈

电源开关和调节旋钮没有问老板买原配的,从炮灰万用表上拆了自锁开关和精密可调

一切准备就绪,上电,静态功耗4-5MA,

按下开关,运放开始工作,34MA

没有装表头,先把表头的电流传感器短路

电流调节正常,基本OK,此时管子很热

装上表头,焊线

始终是有闪,拍不全字,放弃

发现MOS还是很热的,不能裸奔,上风扇,可惜有点小,装不上

找到一个电脑的风扇,又有点大

意外发现可以装到中间两个铜柱上,但是离底板太近了,拆掉一节铜螺母柱

这样效果不错

电流就上去了,多100MA哈哈,充电宝可以供电

上电就开始转,很不错,以后又有一件趁手的工具了,感谢老板开发和福利哈

手绘实际调试的图纸吧,还是很简单的

上老板的商品效果图吧,完败我的渣渣哈哈

网友A:
打板的确实好看些,就是壳子不好搞

网友B:
我也有些“工程”烂尾了,看来得向你学习了,要赶快提上日程。

网友C:
干脆做个大的200~300W的,适用范围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板的确实好看些,就是壳子不好搞

原作者的设计理念是用PCB板当面板,铜螺母柱当支脚,底部一块亚克力板当底座哈哈。手里还有之前打但纯电子负载控制板,这种需要外壳来单独安装表头,唉,这些彻底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些“工程”烂尾了,看来得向你学习了,要赶快提上日程。

折腾起来哈哈,其实做好准备工作,一个晚上抽两个小时,一般的烂尾工程一次就能搞定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做个大的200~300W的,适用范围大了很多

这是第一版,50w的,后来老板又出了90w和250w的,模块设计,可以直接并联拼接,理论上多大功率都行哈哈,我自己用50W就够啦,

网友D:
MOS管干脆直接焊在铜箔上

网友:
很到位了,手艺好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又多了一件神器。。。。。。

网友F:
没有散热器也能上50w?5w就能达到50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散热器也能上50w?5w就能达到50度了吧

哈哈,一开始我也怀疑,实际上利用大面积铺铜加过孔当散热器,风扇冷却,看老板和其它坛友们实测可以稳定在50w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干脆直接焊在铜箔上

一开始我是这么打算的,担心手残哪天烧了管子更换不容易,正好有银浆导热硅脂就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大婶又多了一件神器。。。。。。

谢谢温总捧场,哈哈,惭愧,烂尾楼太多啦

网友G:
不错,板子洗干净重新焊接漂亮多了。用大风扇散热是正确的,唯一不足的是负载开关,大了些

你那个测试MOS管的设备挺新颖的,第一看到,自己做的吗?感觉挺有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板子洗干净重新焊接漂亮多了。用大风扇散热是正确的,唯一不足的是负载开关,大了些

你那个测 ...

负载开关用的万用表拆的自锁,是大了些,刚翻出来一个小巧的拨码开关,打算抽空换上。哈哈,晶体管测试仪网上买的,三十几块钱吧

网友H:
那么我这个是否如撸主心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么我这个是否如撸主心愿呢

哈哈,来个内部图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来个内部图呗

知道已成功吊起了撸主欲望,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来个内部图呗

不是啦! 人在外面,况且看多了伤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