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纳胜(NISSEI)RS-40驻波表的校正方法

楼主(2019-04-27):
驻波表测量出现严重误差,导致电台烧坏了。在网上找了好多文章,都没有具体的校正方法。作为一款入门级的驻波表,应该不少无线电爱好者都用过这一款驻波表。
今天有空,尝试校正这个驻波表,把调整过程记录下来,希望对以后的无线电爱好者有所帮助。

首先找一个好的驻波表测试好同一负载(天线)在U段和V段不同功率下的功率值和驻波比值。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始校正操作。
1、接好电台、驻波表、天线。

2、这个驻波表主要是驻波比读数偏高,调驻波表上半部分的可调电阻。这个电阻主要是调反射功率的馈电值,多次调整后,调整到与正常驻波表测量的数值,调整完成。

3、校正功率,驻波表下半部分有个一样型号的可调电阻,调整方法同上。高功率调整好了,看各档的读数是否偏差太多。如果不同档位的误差太大。可细调右下方的三个可调电阻。

调整完成,分别测量U段和V段电台满功发射的功率和驻波。妥了。

网友A:
纯模拟的,看着很原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模拟的,看着很原始~

DMR,P25也有,就是烧了两三个月,没人玩了,故藏之。

网友:
学习一下,有个SX600在用。

网友(2019-06-20):
DELL 18A电源,不错

网友:
支持樓豬,樓豬親苦了!

网友(2019-11-22):
建议串接顺序对调后做个对比

网友:
接天线调不准吧,起码用假负载

网友(2020-07-02):
对称性没有了校准,

网友(2021-05-17):
后壳不能打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