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具安装,大神们推荐个性价比高的手电钻

楼主(2019-04-27):
平时就是家具安装用,需要耐用,力大,电量大。
之前TB买的鹰宝16V还是12V的,用了2年,偶尔会有小毛病了。
求推荐一款耐用的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牌子20V现在才2百多,又想下手。不知道大神们用没用过这个,感觉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打乱我的心思吧

网友A:
翠峰二手的,锂电18V向上的
马步齐电机,绝对值得你拥有

网友B:
同是从事家具安装,预算有限的话,建议大有5228冲击批,我给同事推荐的也是这款,拧6厘米长以上的自攻螺丝相当给力,需要打孔的话,可配六角柄钻头或转换夹头。

预算够的话,建议12V充电钻和冲击批组合,足以应对成品家具安装。

我之前用的是博世GSR10.8V EC充电钻和GDR10.8V冲击批,用了几年,博世GSR10.8V EC充电钻时转时不转,GDR10.8V冲击批的电机碳刷估计磨完了,现在用的是得伟DCD791配5AH电池,扭力续航都有了,可带个电池,有些角落电池碍事,DCF887放车上备用。

下一步打算入手米沃奇的12V充电钻和冲击批。

网友C:
冲击批比较好,昨天拆装2张床,牧田12伏的扭力批和电钻有些费劲

网友D:
首先,我不推荐大有-------------大有最大的问题在于电池与机器之间有通讯协议,而无绳电动工具最大消耗还在电池上,且电池占全套工具的一半以上的价值或利益。也不推荐牧田,道理一样。

推荐三档:
1、高端一点的:米沃奇冲击钻2504约650、冲击批2553约650,两机价格约1300。电池可以找人买自制电池,有3AH、6AH两种之分,基本上两个3AH、一个6AH足已。3AH大约要90一个,6AH约150,充电器100,共410元。总价:1730元。

2、良明、利优比、工匠:12V冲击钻350(或18V冲击钻550),电池三块230,充电器80,总计660元。
为什么推荐良明/利优比呢,就是因为这个品牌是木工之友,以后可以配齐其它的机器。

3、威克士:橙色为家用12、20V,绿色为工业级20V,推荐WX178、WX372。

强烈推荐:博世GSR12V-15FC,可以换头的电钻,转角头、偏心头、直头、三抓头,再配一个博世GSB12-2-LI单机,日常安装足够了。
说说博世,如果你买到正品,使用感觉、寿命、同心度确实很不错,关键是耐操,什么样环境都可以用。有人些买的组装机、拼装机,就没办法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博世配件便宜,好维修。

网友E:
楼主写的需求基本上看明白了。虽然没写明最关键的价格承受范围,但是查询鹰宝16v大约199元,12v鹰宝大约100元出头的价格,也大概猜测出楼主的升级意愿。

如果主要是拆装家具,那么12v冲击批适合你;
如果拆装家具和钻孔打眼兼顾,那就12v电钻适合你。
这个你要考虑清楚。或者,2把工具各入一只。

这里主要还是价钱起关键因素。

一百多元的12v电钻,属于质量尚可杂牌工具档次,升级的话,至少也得提升一档,那么就是国产一线品牌,如果升两档,那就是合资或进口的一线品牌。

电钻是任何一个工具厂商的主力与一线产品,价钱到位了,都不会很差,各品牌工具质量彼此差距不大,都能用的住。需要考虑的就是,日后要不要继续购置同门其他工具,因此电池系统是个重点考虑因素。
如果你有动手能力,可以DIY电池,那么选择博世、牧田、米沃奇这三家,因为他们的电池DIY套件比较易于获得。
如果没有动手能力,或者主观上不愿意折腾电池,那么选择国产一线品牌大有、东成、威克士这三家,不会有错,何况,这三家的工具性价比确实高于博世、牧田、米沃奇;

再分析购买渠道及售后,个人建议优选大有、威克士、博世这三家,牧田排第四,米沃奇排第五,其他的个人随意!

不得不提及一下,威克士和大有,甚至包括博世工具,经常搞一些双11、618、装修季等促销活动,此时购买电动工具,是最划算的,
例如
本站坛友在京东搞活动时,185元买到两电一充的威克士WX128 12v 双1.5ah电池电钻套装;(市价300元左右)
本站坛友810元特价,淘到博世12v电钻与12v冲击批2.0ah双电套装;(淘宝市价1200以上)
本站坛友260元,亚马逊淘到日立DB3DL2双电套装电动螺丝刀;(市价500元左右)

另外,还有个闲鱼非正常渠道,往往可以很优惠的价格买到全新正品工具!

最后,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看你能拿出多少钱升级你的12v电钻工具了。

网友F:
同行啊!我装版式家具的!一把大有5282一把大有5733冲击批!一把5401+米沃奇2404+2402+米沃奇的M12打胶机!大有电池也不算贵,质量是国产里感觉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不推荐大有-------------大有最大的问题在于电池与机器之间有通讯协议,而无绳电动工具最大消耗还 ...

大有的不是性价比高点吗?而且做工什么的都不错。。。电池是可以自己换电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翠峰二手的,锂电18V向上的
马步齐电机,绝对值得你拥有

某宝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从事家具安装,预算有限的话,建议大有5228冲击批,我给同事推荐的也是这款,拧6厘米长以上的自攻螺丝 ...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比较好,昨天拆装2张床,牧田12伏的扭力批和电钻有些费劲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不推荐大有-------------大有最大的问题在于电池与机器之间有通讯协议,而无绳电动工具最大消耗还 ...

我还准备买大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写的需求基本上看明白了。虽然没写明最关键的价格承受范围,但是查询鹰宝16v大约199元,12v鹰宝大约100 ...

价钱是主要,500左右的预算吧,不想来回换工具,用顺手了就不想换了,国产电池能用多久大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行啊!我装版式家具的!一把大有5282一把大有5733冲击批!一把5401+米沃奇2404+2402+米沃奇的M12打胶机! ...

某宝购入的吗?

网友G:
用冲击批不怕打坏家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冲击批不怕打坏家具?

哈哈,这话 把我打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冲击批不怕打坏家具?

用过冲击批吗?

不要光看冲击批参数标示扭力大,要达到最大扭力,需要连续冲击两三秒才能达到,而这时转速极低,比充电钻或插电电钻好控制。像组装板式家具,拧小自攻螺丝或三合一连接件,没触发冲击就宁好了,拧长自攻螺丝或螺杆,冲击批的优势要体现出来了。

用充电钻,开关控制不好,一样会打坏家具。

网友:
家用建议用12V可以了,电池可以考虑4A 牌子 博世,米沃奇,威克士,松下,其它杂牌不建议,良明得伟重心不放在12V平台不建议,尽量买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