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了干活方便,自制个小电压电流表

楼主(2019-04-27):
因为干活需要,原来有个菊水电源,上面自带的电流表有点问题,经常不准,所以就自己折腾了一个。淘了个带壳的四位表头,找了个以前的废弃铝合金方管,自己再加工了一下。偶然来到这个地方,很是喜欢。

网友:
很漂亮,羡慕有设备的

网友A:
激光打标机很强势啊,话说你是新注册的号吗?为什么M币会负那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机很强势啊,话说你是新注册的号吗?为什么M币会负那么多呢?

刚注册这个论坛不久,所以是负数的M币。貌似要回帖才能增加吧,还没搞清楚

网友B:
激光打标机不错,我们单位也有产品打标机,塑料上打过,铝合金没有试过。

网友:
没肉啊?  不过看着不错 很骚气

网友:
什么都好,就是换电池麻烦点。

网友:
也想买个试试,就是不知道精度怎么样,以前买的三位的电流显示精度很差,想找个精度高的换上

网友:
没看懂什么东西

网友C:
不是内置电池吗?怎么后面还有DC IN?

网友:
精度好可以当成品卖了

网友:
漂亮,铝方管简直是坛友们的首选

网友D:
貌似电池是给表供电的。但是没看到其他电路,只有一个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电池是给表供电的。但是没看到其他电路,只有一个表吗

内置9V充电电池供电,四位精度电压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内置电池吗?怎么后面还有DC IN?

DC IN 是用来给设备供电的,从电源输入,然后再通过后面的接插口供给设备

网友:
东东挺不错,很漂亮

网友:
谢谢分享,很不错,设备高大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标机不错,我们单位也有产品打标机,塑料上打过,铝合金没有试过。 ...

打金属的打标机打塑料的参数是多少?拍个图来看看,很容易点穿,或没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金属的打标机打塑料的参数是多少?拍个图来看看,很容易点穿,或没图案, ...

首先要确保焦距正确,然后一般打塑料调到最低档,并且调到最高速。打铝合金,不锈钢这类至少60%以上的功率并降低速度(我用的打标机激光功率20W)

网友:
很不错,设备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