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SO雷烁3W球泡灯

楼主(2019-04-27):
早先买的,准备用,点亮后,有频闪。拆开看看,制作工艺还可以。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824(0.82uf),和常用的阻容降压电路有点区别,输出端限流电阻位置不同。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使用的阻容降压电路

常用的阻容降压电路

楼主:
相关链接:
拆一个1W铝壳LED球泡灯

拆一个3528贴片LED球泡灯,附电路图

附旧版截图
拆一个1W铝壳LED球泡

拆一个3528贴片LED球泡灯,附电路图

网友:
谢谢分享,好久都没撸灯了

网友:
阻容降压LED灯泡大集合

网友A:
整流部分的话,应该可以用一个整流桥芯片替代,修起来简单。测试球泡二极管死灯问题,可以用微风扇插头接在球泡上,然后快速拧微风扇电机。

网友B:
谢谢分享。。。。。虽然阻容,但用料还可以的。。。。

网友:
滤波电容耐压250V小了点

网友:
又见祖容降压的

网友:
这外形通常都是阻容的

网友C:
大神有所走眼,此阻容电路相比常见,限流电阻位置没有变,只是把滤波电解移到后方,和LED灯串并联了。请看

实际的电路图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几年刷单收到了几十个类似的灯,,可能以后永远用不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所走眼,此阻容电路相比常见,限流电阻位置没有变,只是把滤波电解移到后方,和LED灯串并联了。请看
...

谢谢指正,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部分的话,应该可以用一个整流桥芯片替代,修起来简单。测试球泡二极管死灯问题,可以用微风扇插头接在 ...

这款球泡灯买了有几年了,当时这种阻容电路的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虽然阻容,但用料还可以的。。。。

早期买的,外壳手感很不错,制作工艺也还可以。

网友(2019-06-21):
虽然是阻容的,但做工还不错!

网友:
阻容的如果电容是高压的很耐用的

网友(2019-08-26):
一看这板子颜色就是渣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