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小三方向盘左侧的票据盒卡不住了,动手搞定它

楼主(2019-04-27):
今天拿卡加油,发现无法卡上票据盒,回家检查发现金属卡片已经断裂,无法卡住,上马云家看了下有这个东西卖5块一个运费8块,好像不太值得,自己动手看看能不能搞定吧

票据盒无法卡上

检查发现这个卡片断了

马云家有卖

看了下结构好像能弄

看了下结构貌似自己能弄,加个东西卡住它就行了,

找来奶粉勺子一个,剪手柄用

就是这样卡住它

上螺丝固定

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A:
有时候一点小东西买个确实不划算,自己想办法处理就是不好看些,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一点小东西买个确实不划算,自己想办法处理就是不好看些,能用就行 ...

并不会不好看,因为那里根本没人看,也看不到

网友B:
这个用勺子柄和AB胶粘合固定?用易拉罐的铁皮加焊锡焊上去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勺子柄和AB胶粘合固定?用易拉罐的铁皮加焊锡焊上去比较好

不需要ab胶,直接螺丝突出内部卡住铁片不会退出来就没问题了,这个铁是有弹性的,易拉罐的根本不行,没有弹性

网友:
让4s情以何堪    都不给活路啊

网友:
我这个盒子从买车回来估计就打开过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