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usb小夜灯如何添加触摸开关

楼主(2019-04-27):
想利用18650电池+usb小夜灯+ttp223触摸模块制作一个应急小夜灯,求电路图,谢谢!

楼主: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这开关模块,只是开关信号,所以还得一个MOS那样的开关管,也可以使用像电池用的8205 IC。。。。。。

楼主:
如果使用8205怎么接线呢

楼主:
这样连接可以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模块,只是开关信号,所以还得一个MOS那样的开关管,也可以使用像电池用的8205 IC。。。。。。
...

我在后面画了一个电路图,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
io口的电流不足以驱动LED,但是可以驱动低压nmos管(电脑主板上拆)

网友:
触摸开关接一个三极管放大io信号电流,我的台灯就这样干的

网友:
8205太小,用个三极管搭焊就行,只是没有mos管好,但是电流不大这点差别可以忽略了

网友:
A6SHB ,A4也行

网友B:
推荐一款触摸开关板,我刚用在给小孩的小自行车装的灯上,非常稳定,价格也不贵,才3块多一点,附上说明图片,

网友:
8205足够,只是难焊接,用a2shb高够你这种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款触摸开关板,我刚用在给小孩的小自行车装的灯上,非常稳定,价格也不贵,才3块多一点,附上说明图 ...

求连接,价格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连接,价格不错

私发给你了,免得被说是广告推广,用起来确实方便,稳定

网友D:
输出信号直接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可以驱动继电器,小夜灯可以直接如图接上,调一下限流电阻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款触摸开关板,我刚用在给小孩的小自行车装的灯上,非常稳定,价格也不贵,才3块多一点,附上说明图 ...

楼主求个连接店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款触摸开关板,我刚用在给小孩的小自行车装的灯上,非常稳定,价格也不贵,才3块多一点,附上说明图 ...

同求链接

网友:
其实直接MOS管就可以了,好像是有什么寄生电流,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信号直接驱动三极管,三极管可以驱动继电器,小夜灯可以直接如图接上,调一下限流电阻就成了。 ...

R2必须使用1K电阻吗,去掉直接驱动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款触摸开关板,我刚用在给小孩的小自行车装的灯上,非常稳定,价格也不贵,才3块多一点,附上说明图 ...

求P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