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科技黑科技!价值300多元的汽车节油器拆解

楼主(2019-04-27):
小区楼下捡到的哈!淘宝一查要三百多元,捡到宝了嘛!拆开大家来围观下黑科技,国二变国三哦!

网友:
这个别名:智商检测器

网友A:
这哪是高科技? 与超声波驱蚊、老鼠。属智商充值器

网友:
我还以为是安装在油管上面的呢,原来是插点烟口的,这玩意里面的电路那么复杂,难道只是为了驱动那盏神奇的“阿拉省油神灯”?

网友:
为了驱动这个变色二极管,容易嘛~

网友:
驱动发光二极管,顺便驱动一下车主智商!

网友:
楼主这个做工还可以啊,用料也够豪华啊。比我拆的那个只有一个电阻+一个发光二极管强很多

网友:
比一个大电容的多点零件

网友:
要是点烟器上可以控制油路系统,OBD就没存在价值了,ECU更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
以前是一个大电容,变成下面三个小电容滤波,然后上面多了一个像是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模块。

网友:
太厉害了 高科技

网友:
干嘛要搞这么多零件,不要钱吗?

网友:
这黑科技已经超前美英50年了,估计美国50年后都造不出来。美英即使造出来也只敢实验室试试,绝对不敢上市销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哪是高科技? 与超声波驱蚊、老鼠。属智商充值器

超声波驱鼠是有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那种通过电源滤波什么的减少其他电器电量消耗,然后发电机少运作,所以节油

网友:
原理是啥?
捡到一个,拆开看了,就几个电容和一个led灯

网友:
真把 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汽车工程师不放在眼里

楼主:
原理就是电压低于6v亮红灯,高于6V亮绿灯。知道了吗?

网友(2020-07-22):
感激不尽了,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