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充电电路,这组电池充满了自动充下一组

楼主(2019-04-27):
最近好玩买了辆48伏二手绿源电动车,原车蓄电池12v12ah*4,满电续航约40公里,怕途中没电要推车,准备在座桶里加一组16串3并(尺寸限制只能三并)A123磷酸铁锂26650电池,电池由同一组移动电源中拆出,一致性高,三并容量约六安多,预计可增加二十公里续航。
电池充满电压3.65*16=58.4v及放电截止电压与电动车控制器截止电压42v都基本一致,可以用原车充电器充电,但长期这样充容易导致电池单体一致性变差影响电池组性能,所以隔段时间要平衡充电均衡一下,手头有B6平衡充,可以充磷酸铁锂,每次只能充6串,做的电池组打算分为四串一组共四组便于b6充电,正在设计充电板,充满一组手动换插充下一组,想问问各位老哥老妹大婶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电路,可以实现充满一组自动转充下一组呢?

网友A:
用继电器即可,分流到继电器上,没电流了就切换到下一组

楼主:
这是自己做的里奇12伏充电座,也用b6充,电动车锂电充电板也打算用这种接口

楼主:
手机传图真困难,点半天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即可,分流到继电器上,没电流了就切换到下一组

谢谢,继电器用的少,只换过车上的,具体如果实现,要几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即可,分流到继电器上,没电流了就切换到下一组

同样的事mos管(手头库存多)应该也能完成,充电电流不超过5安

网友B:
mos管+驱动电路做轮流开关就行了,用电流检测切换下一组充电开关,估计不需要单片机就可以做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驱动电路做轮流开关就行了,用电流检测切换下一组充电开关,估计不需要单片机就可以做得出来。 ...

谢谢,会单片机就简单了,但是我不会,就是想找你说的这类电路

楼主:
B6充满后会自动停充,屏幕显示FULL并发出鸣叫提醒,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接出线路到这块充电板帮助实现转充下一组功能

网友C:
风险有点大,电路设计一定要安全妥善,串联的动力电池一旦短路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险有点大,电路设计一定要安全妥善,串联的动力电池一旦短路不得了

是哦飘飘兄,想想还是手动换插下最安全可靠

网友D:
用继电器得20个,一组5个,关键是可靠性,不能同时接通2组或以上,电路一定要过关了,是个大工程,买4个b6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继电器得20个,一组5个,关键是可靠性,不能同时接通2组或以上,电路一定要过关了,是个大工程,买4个b6 ...

哈哈有两个,看完兄弟们的建议,我收起了自动转充电的想法,还是老老实实的手动挡吧,反正不是跑美团不赶时间,哈哈!

网友E:
还是找人用单片机写一个程序,用两个MOS管对两组电池充电,论坛里人材多应该有人有空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找人用单片机写一个程序,用两个MOS管对两组电池充电,论坛里人材多应该有人有空帮忙。 ...

谢谢,b6只能充6s以下,一次只能充一组

网友:
换一个支持均衡功能的保护板就可以,但是均衡电流较小,电池一致性很好的话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F:
太复杂了,成本可能比你再买几个B6还高,首先每组电池有充电线2根,平衡线5根,你要切换的线就是7根,总共4*7=28路,至于自动切换可以靠电流判断,我也有个B6,但买来就刷了第三方固件,原来的设置选项不知道了,第三方固件2.0版可以设置最小充电电流,把这个值设小一点,而自动切换电路比这大的话是有可能实现自动切换的,但是问题来了,B6在平衡阶段有时是没有充电电流的,这就会造成平衡没结束就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复杂了,成本可能比你再买几个B6还高,首先每组电池有充电线2根,平衡线5根,你要切换的线就是7根,总共4 ...

谢谢码那么多字!两根充电线可以和平衡线头尾两根并在一起共五根线给4串电池平衡充电,B6原程序貌似可以设置最低0.1A上限5A充电电流,要弄自动转充电也要等B6充满停止充电才能转,以充电电流判断不准确,确实工作量有点大,对我这个电路知识半桶水的是巨大考验,所以放弃了

网友:
两个A9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