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改造万能充和塑料夹子 给体积太大的手机电池充电

楼主(2019-04-27):
把万能充的挡板拆掉
然后用塑料夹子夹住

网友:
插座鼠洞里顺的?

网友:
我的是加了一些橡皮筋,有点斜着捆住电池,有时要垫一个木块避免电极偏离够不到,没有改万能充结构。以前夹子式和两个扇形槽导电片的万能充,兼容电池最多。

网友(2022-05-21):
夹个垫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