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五花大绑,这是一个死特惨MCU

楼主(2019-04-27):
没毛病,STC15W401AS,做Boost升压电路主控,调试过程中表笔一滑,20V的电压直接灌入一个高阻的ADC引脚,然后整个MCU就嗝屁了。现在通电就微微发热,内部的程序不执行,也下载不了。不过,在嗝屁之前,我已经调试好了几个额外模块,就差PID算法部分了。这次运气不好,一年多以前,我也是把12V电压灌入死特惨的一个开漏引脚,结果只是该引脚的输出功能坏了,其它部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楼主历害呀,就这么搭着焊,高手

网友:
这个开发环境不怪运气,只能怪你自己

网友:
看得出,死前经过严重的摧残!

网友:
你这叫几马分尸  大刑都用上了

网友:
找个面包板,或者焊在洞洞板上都不会“意外”

网友:
胶布贴成一个大字~牛B

楼主:
这是效果视频,我又搭了一个,并初步调通PID控制PWM的模块,现在可以升压并相对稳定维持在某个电压。
现在还存在问题,即便是比较小的负载,接在输出端仍然有较明显的电压下降,一方面是ADC使用了MCU供电为基准源,当功率变大时,线损也变大,MCU供电下降,从而在ADC输出结果相同情况下,对应的电压降低,所以输出电压降低。第二就是算法本身的问题,估计哪里没写好。PID,比例积分微分,比例和微分项似乎对输出稳定贡献不大甚至几乎没有,它们成分太大反而使得负载调整率恶化,所以我只能设置为1,而积分却有比较明显的作用,我设置为4.实验还发现,即使各控制量权重比例一样,绝对值如果太大,也不适合输出稳定,示波器上会看到PID变成了二值控制,PWM变成PDM。原因应该是如果系数大,误差导致的PWM增量就会太大而STC只有8位PWM,加上调整速度较慢,非常容易导致PWM输出在上限和下限来回振荡,看不出线性区。

楼主:
解释一下视频:MCU除了做Boost控制器外还执行其它任务,比如说那两个呼吸灯,按照正弦率变化,查表法实现。
示波器上面的波形是Boost电路的驱动波形,在没接负载之前,占空比较小,接了负载占空比变大。下面是LED的PWM波形,很有规律变化。

楼主:
对了,也不知道STC的ADC效果如何,毕竟是模拟前端,要是线性差,噪声大,漂移大,那再好的算法都无济于事。有经验的坛友可以说说。

网友:
单片机还是不够模拟电路反馈来得快啊,而且还是低速的8位机,低精度AD。这回死特惨单片机真的死特惨了

网友:
同遭遇,不过我用的是stm32的片子,一不小心,adc功能坏了,别的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这原件摆法 焊接方式 服

网友:
现在打样板便宜,没必要这样搭焊。

网友:
stc两个问题
第一个速度不够 无论是主频还是ad
第二个精度不高
早日使用stm32 早日获得新生
51架构新塘和c8051f也全面吊打死太惨

网友:
为什么不打样个pcb去调呢,现在又便宜,退一步,也可以买淘宝上现成的sop封装的空pcb来飞线

网友:
稍微出几块钱,做几个测试用小板板,提升一下开发环境吧。

网友(2019-06-09):
虽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顶了。

网友:
兄弟 打个样板才5rmb,重搭得费多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