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泡沫洗手机加液

楼主(2019-04-27):
派洛泡沫洗手机,用完洗手液了,原装很贵,看下瓶子结构和小米类似,用两个一字螺丝刀撬开四个卡扣,拆下后用美工刀削薄四个卡扣,加入洗手液,再套上盖子,完美解决,第二次轻轻一拔就可以把盖子取下。看了结构,其实从盖子上的透气孔注射洗手液进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A:
手机直接清水冲就行了 还打泡沫? 那样不黏吗

网友:
手机要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直接清水冲就行了 还打泡沫? 那样不黏吗

,是洗手的机器 ,不是用来洗手机的

网友:
好像类似泡沫洗手液的压力活塞泵,有一个大减速比电机,带动齿条压动活塞泵出泡沫。

网友:
第一反应,用泡沫 洗手机

网友(2025-05-04):
这个泡沫机要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