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W小射灯变小台灯

楼主(2019-04-27):
以前捡了别人拆装修扔掉的3W小射灯,就是这种

然后看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56
大兄弟的杰作,产生了利用起来做个小台灯的想法,盘点自己手头捡的各种东西,
有 带有一截可以弯曲金属管的铝管,还有个坏了的笔记本电源外壳,没用的充电线,小开关,OK!
这就可以了开始了.

先是灯头的改造,按照这位兄弟的办法,从费电路板拆了3个10欧电阻,空间不够,勉强安拍焊好了,特别换了1颗白光的LED,

后面直接接好线

穿过铝管,把笔记本电源外壳作为底座吧

空外壳太轻了,立不稳当,用双面泡沫胶粘个大螺丝!

很简单的接线,接一个开关
外壳粘好,成功!

外形就是这样,开灯试试看

开关部分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博君一笑!

网友A:
开关那头向着自己,USB线从另一边出去,这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那头向着自己,USB线从另一边出去,这样好点

你的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
不知道塞2、3只18650,当配重,会不会更方便

~~~~~~~~~~~~

楼主:
没有18650哦

网友:
这种灯对视力损害很大的,大粉团的LED,经过透镜以后,边上一圈跟中间部分的颜色都不同的,而且光线太集中,泛光很少,这样使用时眼睛看起来特别累

网友B:
如果是做台灯,建议最好是用面光源,比如那种集成在铝基板上的COB灯(当然最好还是大厂的),实在不行就多个小LED(比如3014之类的,几十个并联排成面光源),而且最好是出来前加均光板,让光线散射开,这样眼睛看时才能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做台灯,建议最好是用面光源,比如那种集成在铝基板上的COB灯(当然最好还是大厂的),实在不行就多 ...

谢谢 !说的很有道理!这个光线确实太集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