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买了两个监控设备盒电源盒,比较有用便宜。

楼主(2019-04-27):
大小,轻重,结实方面比较适合DIY小电路。比较结实,大小可以选择。

说是防水,其实不行的。但自己用,不需要防水。

楼主:
小的尺寸,118*113*45mm   才2.7元

大的165*158*58mm,4.5元,材料好点。

比什么84盒好多了。

楼主:
监控弱电箱,铁皮的太硬,难加工。

网友:
可以做T12机壳!

楼主:
塑料电源箱,室内外安防监控,接线防水防尘盒,弱电系统专用箱
自己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的尺寸,118*113*45mm   才2.7元

大的165*158*58mm,4.5元,材料好点。

麻烦PM …… 没搜到你说的这个价格

网友:
实用的DIY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PM …… 没搜到你说的这个价格

搜,好的商行。
比较便宜,也有铁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好的商行。
比较便宜,也有铁壳的。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