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一块戴尔服务器MLC SSD PX02SMF020 拆解

楼主(2019-04-27):
这块盘在dell R730 配套使用了一段时间 ,蓝屏过几次 ,拆开想修修。。。。。

最后擦了擦芯片上的灰, 安装好,一切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A:
服务器会蓝屏了还用啊,,,,不怕突然挂掉吗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
只是擦了一下灰尘?
机房里面的服务器,里面的SSD会有灰尘????

网友:
看起来质量很不错

网友C:
感谢分享,内部元器件好多啊。
求问这种服务器级别的ssd多少米能买到?普通pc值得吗?

网友C:
价格实惠的话,能不能出给坛友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
只是擦了一下灰尘?
机房里面的服务器,里面的SSD会有灰尘???? ...

不是无尘机房的话肯定有灰尘啊

网友:
主控都带金属壳了,功率比PC的要大,里面好多黑豆,装台式机里面用应该很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内部元器件好多啊。
求问这种服务器级别的ssd多少米能买到?普通pc值得吗? ...

网上有卖,如intel的s3700等,全新的和拆机的都有,不过性能上并不比普通消费级的强,主要区别是可靠性/写入寿命等方面,普通家用没多大优势,而且因为需要12v供电,不能上笔记本,图中这个还是sas口的,需要sas控制器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卖,如intel的s3700等,全新的和拆机的都有,不过性能上并不比普通消费级的强,主要区别是可靠性/ ...

有些品牌的ssd颗粒是不是拆的这种?
有没有sata口的这种ss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卖,如intel的s3700等,全新的和拆机的都有,不过性能上并不比普通消费级的强,主要区别是可靠性/ ...

我对ssd性能没要求,毕竟4k永远强过机械式。倒是寿命和稳定性要求高点
所以这东西很和我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ssd性能没要求,毕竟4k永远强过机械式。倒是寿命和稳定性要求高点
所以这东西很和我胃口 ...

这是真的,正在用的两台电脑上都是企业级的固态,工作站用的intel 的480g,老hp台机用的是ibm拆的5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实惠的话,能不能出给坛友玩玩?

你上tb搜 PX02SMF020就有出的 ,MLC颗粒在持续写入速度比目前ssd快 ,普通家用感觉没必要 ,同样价格不如选大容量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会蓝屏了还用啊,,,,不怕突然挂掉吗

这盘是掉 raid ,盘数据都在 ,就是突然蓝屏,重启,raid卡 显示发现一块新硬盘 F 键导入,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
只是擦了一下灰尘?
机房里面的服务器,里面的SSD会有灰尘???? ...

感觉有啊 ,吹了吹,安上就修好啦!
卫星表面除尘咱整不了 ,ssd清灰还是可以的!

网友:
除除灰就好啦?

网友(2020-04-22):
那是因为盘的电源部分出现问题了,偶发性故障却是致命的故障,像这类故障,一般来讲,直接处理的就是换掉。当然如果你做单盘拖系统那也没有啥大问题,大不了重启几遍。不过只能作为系统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