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硬盘改U盘问题求教

楼主(2019-04-27):
7代基带门, 一个7的主板拆了个32G的硬盘
还一个7P的32G硬盘  扩容后拆下的旧盘
一个闪迪SanDisk 一个是海力士SKhynix
某宝套料板挺多 以前从没有改过 就有点手痒痒了
坛友应该有做过的把
然后了解到苹果并不生产硬盘  主要看硬盘的牌子
最好能给个链接  好像不能俩个硬盘合成一个U盘64G的吧
工具都有 植好了锡  也了解到成功率不高
还有个量产工具的概念 经常浏览帖子能看到  也不太了解 有那么个概念

网友A:
要工具先读取加密信息,写到新片子里,否则换了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工具先读取加密信息,写到新片子里,否则换了白换。

你说的是扩容吧     扩容是需要把旧盘数据写入新盘     但是我现在是想做u盘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扩容吧     扩容是需要把旧盘数据写入新盘     但是我现在是想做u盘来着
...

找对应的量产固件,量产就可以。不过闪迪的不一定有。

网友:
目前还没有那个PCB可以把你上面的两颗32G合并成一个64G的U盘,你只能买两个PCB做两个32G的U盘

网友:
lga70的脚只能做2.0的u盘

网友B:
看样子。4代后,就无好机。

网友(2020-02-04):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4代后,就无好机。

5S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好像没什么大问题门

网友:
我做过一个  后来失败了  是因为我贪便宜买的板子太辣鸡

网友:
表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