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松下充电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9-04-27):
松下手机快充充电器线断了,但是之前用着很不错,就找了根数据线接上,充电器里面是五根线,找的线是四根线的数据线,只好按照颜色接好四根线,充电器里面有一根没接,,发觉充电图标一闪一闪,充电,断开,充电,断开这样的步骤,请问大神,这线到底怎么接,参数  5v 1.8a   9v 1.8a 12v0.9a     多出来的一根线是不是一个检测手机a数多少,输出多少a

网友:
板子都断了啊

网友:
板子断了还接啥!买个qc30就行了

网友:
d+ d-是数据线,v+ v-是电源正负极,那剩下的很可能就是接屏蔽线了

网友:
按USB的红白绿黑连接,编织层接USB头的外壳,断了的板子,铜箔用导线加强焊接一下。

网友:
板子断了,先测一下后面的线是不是通着的;
不要迷信线的颜色,我见到过不少用红黑线做数据线的,所以还是查一下USB的定义,看看你的数据线颜色是不是规范的,然后按USB的定义和板子上的标注来接线

网友:
还是板子或者线有问题!红黑接上就可以,白绿可接可不接!剩下的是屏蔽器接地

网友:
看看板子反面电路情况

网友:
过不少用红黑线

网友:
但是之前用着很不错,就找了根数据线接

网友:
旧线是哪里断了?会用万用表就测试下旧线的线序就会接了啊 这个你明白吧 不会万用表就扒开旧线 看看怎么接的  但是板子断裂了你最好看看铜箔断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