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店里墙上冒烟了。。。。拆正日牌开关(型号:ZR-1003B)!

楼主(2019-04-27):
去年年底开始,“显示屏”这一路有时候关不掉(显示屏一直开的),前几天这货突然冒出烟来,吓的赶紧断电,从当地市场上撸一个某泰的回来换上。
这个就拆开瞧瞧吧

发现店里86强插也是这个牌子,插头插进去松垮垮的。还有个抽油烟机开关也坏了,一年,就一年!
小店装修找电工搞的,就这质量?!

网友:
触点弹片不会也是铁做的吧

网友:
多大的功率会这个样?

网友:
牙膏的快递还没到。。。

网友:
显示屏功率高了吧

网友:
正日牌。。。不会是曹县那边产的吧?

网友:
弹片也是铁的啊

网友:
你的屏幕是多大功率啊,我之前有一个控制3000w的热水器,触点发热,塑料变形不通了

网友:
全换了吧,这样的不敢用。
单控的就可以,没必要用双控。

网友:
换了吧!我手里一堆西门子得钢板的都山货

网友:
这开关你敢控制LED屏,要知道屏有时候在全亮的时候功率是很大的,灯开关受不了~~尽管它标称的是5A,其实如果厂家的材料过关,还可以,关键是厂家用了铁的翘片,那开关就支持不了这么大电流了!烧毁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网友:
里面都烧化了,估计跟油污太大也有关系~

网友:
看着可是金灿灿、、、、、

网友:
显示屏的功率有多大啊  竟然能这样

网友:
应当是启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
射灯和屏用电流大,还是改用空开寿命长。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来送牙膏了。

网友:
电流太大,挂了?

楼主:
这牙膏挤得烦死了,这会还没送到。先下了,明天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