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充电器加装电量显示,以及探讨塑料勾缝技巧

楼主(2019-04-27):
是这样的,我是懒人,懒人呢,就想如何方便自己。

话说两年前,我有个摩托车,天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对时间要求非常苛刻,而摩托车的仪表盘,是没有时间显示的,每次看时间,都要掏手机看时间,非常不便,也耽误事,所以后来我给摩托车塑料仪表盘开了个孔,装了个液晶时间显示器,接摩托车电门,用12v供电,这样每次摩托车通电状态下,就可以随时显示时间,比较方便;这就涉及到仪表盘塑料壳开孔,以及液晶屏固定、接线等一些列工作;

近日,闲着没事,琢磨着我有个18650充电器,也就是10来块钱那种,类似于论坛商城换购的魅色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没有电压显示。因为偶尔DIY电动工具电池,所以手头有些18650电芯,时间久了,就不知道电池大约剩余多少电量了,因为我懒,所以有时就不爱翻出万用表测电压,感觉有点麻烦!

大家知道,18650电芯的剩余电量,和电压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因此,我就想,给这个充电器开个孔,装个液晶电压显示屏,通过电压显示,随时就可以知道这个电芯大致的剩余电量。

于是,又遇到了开孔,固定液晶屏、接线的问题!

今天的主角,18650充电器以及0.28寸液晶电压表

拆开看看,确定有空间安装

犯懒开始,没有画开孔矩形尺寸,直接开干

上次买了套刻刀,拿出来用来切削

费劲,还是取出微型角磨机来,痛快

小锉刀必不可少,没有这个,开孔准确度不可保证

打孔、角磨机开膛,刻刀切削,锉刀打磨,一系列的加工

电压表的孔开完,出了点意外,外壳被微型角磨机干掉了一块肉,另外,开的矩形孔,这次开的不理想,歪歪斜斜的,别扭

先不管了,热熔胶固定电压表的液晶屏,电烙铁焊接导线

装上外壳

装一节刚充满电的电池,晕死,4.4v这尼玛的也太不准了,偏高0.2v啊

这次改装挺失败的,这液晶电压表不太准,这个事先我其实知道(之前一个18650电芯,万用表测是3.4v电压,这个LED电压表显示3.5v)。

主要是塑料开孔安装显示屏,孔与屏幕有缝隙,该用什么来填缝、勾缝呢?我找来黑色的热熔胶,加热后滴入缝隙,处理的很不理想,如下图

这种情况,我之前改摩托车时间表、DIY电池点焊机等开孔安装设备时,已经多次遇到,请大家不吝赐教,如何美化这种后期开孔,如何勾缝!谢谢!

网友A:
屏幕中间用胶带贴好,热熔胶填满,略微多一点,冷凝以后用刀片削平,撕掉胶带,打火机或者风枪加热一下,表面很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中间用胶带贴好,热熔胶填满,略微多一点,冷凝以后用刀片削平,撕掉胶带,打火机或者风枪加热一下,表 ...

你的经验还可以,点赞。

我想了2个办法:
其一,找孩子的帖纸,盖住,然后割开罩住液晶屏的矩形框
或者孩子的黑色橡皮泥,兑点胶,就像抹腻子一样,抹平缝隙

不如阁下以为如何?

网友B:
弄张黑色贴膜剪成大点的圆角长方形贴就完事啦,这样子数码管也能比较容易看清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张黑色贴膜剪成大点的圆角长方形贴就完事啦,这样子数码管也能比较容易看清数字 ...

刚才在家里翻出来一点以前剩余的荔枝纹车用膜,给这个充电器剪了一块贴上,那个LED电压表矩形显示框是长方形的,用尺子比划可以割,LED指示灯的小圆孔,这个有点棘手,在工具箱翻出组合冲子,找了个最新的圆头,在地板上垫2层纸板,用冲子把膜冲出个圆孔来,感觉还可以,呵呵,膜贴上了,不是百分百满意,比原来强多了!

网友:
开孔是细致活,不能急

网友C:
发光液晶不容易啊。
液晶前边加个偏光膜就清楚多了,可以从报废的笔记本的LED屏上拆,什么均光板啊,反射膜啊,一张张的试,要求既不能看清后边的东西,又能刚好阻挡部分光线,使得字迹醒目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就…………
塑料上想精细开孔很简单啊,按尺寸划线,0.5mm钻排孔

还有种工具叫内阻仪,比你的螺丝刀玩具便宜多了,买一个吧,不差钱

网友E:
膜拜 楼主,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就…………
塑料上想精细开孔很简单啊,按尺寸划线,0.5mm钻排孔

这次的活稍微有点“精密”,我干的有点浮躁了,还是应该像你说的,画线、细钻头慢慢干,效果就会好很多!

我这内阻测试仪、容量测试仪、能研3100充电器、直流钳型万用表都有,大多时候嫌麻烦,不爱拿出来用,所以才买了10多元的单节18650充电器,这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光液晶不容易啊。
液晶前边加个偏光膜就清楚多了,可以从报废的笔记本的LED屏上拆,什么均光板啊,反射膜 ...

现在问题不是液晶屏看不清楚啊,是电压表不准,另外就是外壳受了点伤,让我弄的有点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膜拜 楼主,O(∩_∩)O哈哈~

膜拜啥啊,哈哈!

网友A:
电压表不准可以通过调节分压电阻大小修正

网友F:
表头外面的膜千万别撕掉,搞掉就不能均光了,非常刺眼,别问我为啥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表不准可以通过调节分压电阻大小修正

具体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头外面的膜千万别撕掉,搞掉就不能均光了,非常刺眼,别问我为啥知道的 ...

已经撕了,感觉撕早了!

觉得昨晚贴的膜还是难看,撕掉了,用透明胶盖住液晶膜,喷了点黑色自喷漆,晾干了,效果还是一般。看来,还是得刮腻子,烤漆啊,就像车漆处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不是液晶屏看不清楚啊,是电压表不准,另外就是外壳受了点伤,让我弄的有点难看了 ...

这种便宜的电压表,在一定区间内是准的,总体线性度差,你需要显示哪段,去校准就是了,
比如我买的那0-100V的那种,专门为了显示电动车的电池组电压,和充电器电压,那就选取其中一个值调整反面的微调电阻修正显示值,这些小的可能没有可调,那就得改分压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撕了,感觉撕早了!

觉得昨晚贴的膜还是难看,撕掉了,用透明胶盖住液晶膜,喷了点黑色自喷漆,晾干 ...

用那种反光的防静电袋剪一溜当遮蔽,非常好使

网友G:
我改造LED表头喜欢用半透光黑茶亚克力板,又不刺眼有看起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改造LED表头喜欢用半透光黑茶亚克力板,又不刺眼有看起来舒服

你是说的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