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通信设备的线性电源(深圳风云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2019-04-27):
电源外表

表头是一个20V量程的电压表+50A量程的电流表

内部图

主变压器650VA

4个摩托罗拉的MJ802功率管

滤波电容

4个25V的15000uf电容

这个电源表头50A量程,但是带负载20A以上,电压就压降的厉害,请问大佬们,4个功率管能出多大电流,这个电源是13.8V输出,是不是滤波电容老化了。如果需要增加输出电流,能不能再加几个功率管,这个管子很麻烦,听说还要配对,不知道怎么配.

网友:
好大一头牛,卖铜估计也能卖不少钱呢吧

网友:
650w的变压器,好多铜线,带载掉电压应该是电路中有元件坏了,加管子是最不靠谱的方法

网友A:
其实,是内阻压降导致的,这路电源虽然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但是毕竟不是开关电源,本身会有一定的内阻,如铜损,管子本身的饱和压降(以及管子在调整状态下的总内阻压降,)理论上,650W,13.8V下出48A没问题的,
mj802   100V/90V 30A 200W β≥25
4个并联总电流可以达到30A,但是按15V算,极限功率下,可以出13A,4个并联,完全可以出52A,问题不大,但是,没有足够的散热,也不宜长时间工作在极限值下,任何一个电源,都不让长期满功率使用的,
如果出20A压降太大,可以用(VO空载-Vo带载)*IO求此算出电源内阻,以此判断是否为电源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内阻压降导致的,这路电源虽然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但是毕竟不是开关电源,本身会有一定的内阻,如 ...

学习了,谢谢老板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内阻压降导致的,这路电源虽然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但是毕竟不是开关电源,本身会有一定的内阻,如 ...

这个电源是96年生产的,会不会是4个大电容容值下降,滤波不良导致的,我要不要先换4个电容

网友B:
带载20A,,压降厉害,,你是怎么测出来的,,测的负载端还是输出端子?端子测出来的就有可能电源性能下降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干涸了,,毕竟有20多年的

网友:
应该是30a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是96年生产的,会不会是4个大电容容值下降,滤波不良导致的,我要不要先换4个电容 ...

可以考虑,拆下来测一下吧,要不然就多并联几个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20A,,压降厉害,,你是怎么测出来的,,测的负载端还是输出端子?端子测出来的就有可能电源性能下降 ...

有一个大功率电台,大概在250W左右,一喊,电压下降,电流固定到20A左右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YAESU FT-891短波机

网友:
为了电台的安全,维修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2023-04-08):
650W输出次级电压为双21V,按21V算也就31A电流不到,若按42V算的话电流低到15A了哦,电流电流再大会超负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内阻压降导致的,这路电源虽然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但是毕竟不是开关电源,本身会有一定的内阻,如 ...

线性电源不敢这么用,会烧初级绕组的,短时间的话次级绕组电压拉低确实可以增大电流

网友:
你要看是稳压前的电压下降厉害还是13.8V的电压下降,如果主电容的电压在交流电压的1.2-1.4倍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时间长了,可能元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长了,可能元件老化了

早都搞定了,有一个限流电阻,限流了,我把限流电阻短接了,可以上到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