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P59309A HP-IB数码时钟拆解

楼主(2019-04-27):
近日淘得小钟一个,拆解打理卫生之余顺便拍了些照片。此钟从序列号上看产量不小,但奇怪的是找不到什么资料,未搜索到任何相关的中文帖子,外网上英文的也只有三四条消息。此钟设计是作为GPIB总线上的RTC使用,显示时间只是附带的。不过在我这估计就只用得上它的时钟显示了最早出现在HP 1975年的产品目录上,当年出厂价975刀,从拆解看来做工很对得起这个价格

上电开机自动开始走时,所有位的小数点都亮提示上次是非正常断电,需按下reset清除报错。

操作按键隐藏在盖板下,可选内外频率源,闰年设置等,HP的设计还是很细致的。

设置完毕正常走时。下面看看拆机部分。

采用插板结构,易于维修。

全部拔出,厚镀金层有些刺眼

屁股上的功率管都有单独的插座和开模定制的硅胶垫片,不惜成本

内部预留了个9v的断电走时电池位,不过由于防电池漏液原因建议还是用背板上的外接电源BNC口
PS:就这一小片金属还单独用编织铜带接地。。。。成本啊。。。

面板的数码管用的是那个年代特色的带放大透镜管子,字体独特

晶振板,每块板子都有小拉环方便取出。

少不了的HP标志

历久如新的精致小变压器

洗刷干净,装回。正常走时。

网友:
时间控制器??设置定时开关机器的吗??

网友:
真不值这个价 个人电脑才多少钱666.66刀

网友A:
时间精确度如何?核心是一个温补晶振,功耗不低。

网友:
这可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hp的东西好是好,就是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精确度如何?核心是一个温补晶振,功耗不低。

手册标称最差1min/月

网友:
一个电子钟,需要搞这么复杂吗?浪费资源。

网友(2019-07-11):
HPIB的全称是HP Interface Bus,是惠普(安捷伦的前身)在60年代发明的一种仪器程控接口,后来HP将其免费开放给其他厂商使用,就变成了GPIB(General Purpose Interface Bus)。所以,可以认为是同一个接口的不同叫法。1975年的时候,这种接口及控制协议变成了一个IEEE的标准,即IEEE488,所以有时候也称IEEE-4888接口。

网友B:
长见识了,想问一下多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见识了,想问一下多少买的?

200+,相较其稀有性可以说是捡漏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标称最差1min/月

做工精细养眼!不过这东西是干嘛用的?那个年代的技术光计时不会做的这么复杂吧?我的一个卡西欧电子表一年多误差1min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精细养眼!不过这东西是干嘛用的?那个年代的技术光计时不会做的这么复杂吧?我的一个卡西欧电子表一 ...

为HPIB总线上的其他设备提供时间信息,可以理解为一个挂在GPIB总线上的RTC。手册标称值是极限值,实测误差很小

网友D:
前面4位是月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4位是月和日?

月-日---时-分-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月-日---时-分-秒

那真不错,这价真值了

网友:
很养眼,就是家用作个钟,耗电了点。。

网友:
这个显示尺寸貌似有点小

网友:
这玩意儿不错,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