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另类电子钟,可玩性高

楼主(2019-04-27):
大尺寸LED钟价格不菲,偶然想起这个组合,去tb买来,测试后感觉效果不错,有条件的可以买全彩的板子效果更好。程序可设置亮度,亮度定时,各种内容轮县,内容间隔时间,内容滚动等

网友A:
这个不错,够大!!我400度近视不用戴眼镜也能看的一清二楚。。。。。

网友B:
想亮就接好电源,想暗就断开黑线

网友:
彩屏的好玩,不过应该贵不少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感觉俺可以包显示屏广告工程咯

网友C:
前几天去废品站见有几百片LED屏,知道能做这个就拿回来几片了。。

网友D:
这个控制卡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准,坛子里GPS时钟、电波钟一大把,再次也要DS3231内置温补的时基芯片,大侠都自制驱动版驱动这种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够大!!我400度近视不用戴眼镜也能看的一清二楚。。。。。 ...

温总  你老人家不怕这么亮的二极管闪花了眼?

网友:
@落叶风 他就是拿P3 64*64的自己弄了一个,他那个比这个更智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控制卡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不准,坛子里GPS时钟、电波钟一大把,再次也要DS3231内置温补的时基芯片,大侠 ...

没有吧,Gg32的rtc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亮就接好电源,想暗就断开黑线

可以定时,亮度可以设置

网友:
控制板不是30元吗?

网友:
贴张镜面膜上去就美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去废品站见有几百片LED屏,知道能做这个就拿回来几片了。。

屏没用,卡才真正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定时,亮度可以设置

上次硬盘被磁化,漯河那位哥们U盘里带的编辑软件也丢了,也不知道这玩意通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硬盘被磁化,漯河那位哥们U盘里带的编辑软件也丢了,也不知道这玩意通用不, ...

可以去官方下载的,看看品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没用,卡才真正有用

卡便宜,,20块还包邮~

网友:
有两块拆来的卡,以前做过,就是没地方放…
在不行可以买arduino开发板加一个ds什么的自己做,比买控制板便宜

网友:
我做这玩意的,没那么贵的说 ,可以说一半价钱就可以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