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展示一条医疗级电源线

楼主(2019-04-27):
上次那条是日本的,这条应该是出口转内销,参数都一样,上面有bizlink-xiamen,这溜达一圈价格就翻几倍了。同样是医疗设备带的,这种线陆续攒了好几条了,要不我也卖了?

网友A:
BIZLINK 是单位的合作伙伴

网友B:
鼻子临客这线,给四灯锅用蛮好

网友C:
不通用的接口,应该是日本标准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ZLINK 是单位的合作伙伴

你们是供货商还是采购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鼻子临客这线,给四灯锅用蛮好

按照音响发烧友的说法,这条线都够买个便宜四灯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用的接口,应该是日本标准的线

确实是日本设备带的线。

网友D:
这不就是以前电脑用的线么, 一圆两扁可以插到老国标插座的万能口里
不够这根线跟医院设备沾边了估计就上到天价了

网友E:
16awg的biz线确实不便宜,二手都能卖个好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通用的接口,应该是日本标准的线

接口上有CSA和UL認證,不像是銷往日本的,更像是銷往北美的,插頭也是北美的插座

网友F:
美标电源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以前电脑用的线么, 一圆两扁可以插到老国标插座的万能口里
不够这根线跟医院设备沾边了估计就上到 ...

都是病人出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以前电脑用的线么, 一圆两扁可以插到老国标插座的万能口里
不够这根线跟医院设备沾边了估计就上到 ...

整套设备里带的,所以说进口设备贵啊,现在国产医疗设备有些品牌开始走价格极端,品质也非常极端,甚至配套计算机连品牌机都舍不得配,没办法,给他们操作的价格空间太小了只能节约成本。病人遇到这样的设备才叫闹心,因为无论你用进口设备还是国产设备做检查,收费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awg的biz线确实不便宜,二手都能卖个好价格

到我手里就不值钱了,我能说老家的电饭锅都是用的这种线,只因为老家墙壁插座是老的这种线插进去比较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标电源插头

嗯,这两天跟电源线干上了,稍后再来条欧式的

网友G:
有了好电源线,还得来台好机器。有了好机器,还得来套好音响,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了好电源线,还得来台好机器。有了好机器,还得来套好音响,然后……

这个套路我熟悉,典型的捡个螺丝攒辆汽车啊

网友H:
烧线是发烧友干的事,普通人干不了,这线在这也就是十来块顶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供货商还是采购商呢?

我们是客户,医疗线的要求高所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线是发烧友干的事,普通人干不了,这线在这也就是十来块顶天了。

十来块夸张了,超市的垃圾线还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