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国根数显游标卡尺,数显真的很值得

楼主(2019-04-27):
买了有十年了,当时在柜台买的,好像100元。使用频率很高,测量细导线直径,能精确到0.01毫米。

看钻头的直径,螺丝的直径,高。
很多地方能更精确,更快的读数。

一定要有,最好带工具保护壳买。

电池也方便换,很便宜的电池。

网友:
100大洋不贵啊,数字的比机械的好用多了

网友:
数显卡尺还是要买好点的才能保证准确度和精度

网友A:
日本三丰卡尺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三丰卡尺了解一下

我有一个 500 196 的150mm数显 三丰。。闲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 500 196 的150mm数显 三丰。。闲置中

三丰的死贵

网友:
游标卡尺做为DIY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的,不管是数显还是刻度的都不可少。

网友:
游标尺的精度通常为0.02毫米,俗称百分尺,千分尺的精度可达到0.01毫米
数显的优点是可以降低在读取刻度时的分辨误差,特别是刚使用这类量具的人,如何正确读出刻度是个挺麻烦的事

网友:
所以啊。放在那吃灰挺可惜的,挂咸鱼买少了又心疼,平时工作又忙,用不着。。。╮(╯▽╰)╭

网友:
手动的感觉还好啊...

楼主:
游标卡尺做为DIY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