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触摸护眼灯坏了,很简单的电路居然修不好

楼主(2019-04-27):
很小一个板子,上面两个芯片一个三极管,这些零件我都买了,换了以后居然还是不行……有高人指点一下吗

楼主:
放大的图片

网友A:
根据芯片资料检查各引线供电电压

网友B:
芯片不定坏,你这么不试试把电阻测一下呢?触发电阻坏了也不能用

网友:
看看电池还有没有电,要是有示波器可以量一下R5上面有没有方波

网友C:
根据你的第二个图片大概画了一下电路图(有水印的地方看不太清,背面电路没看到,难免有差错)供参考。
根据图先测电池电压→测右边芯片1  3脚电压→触摸时测7脚电压是否变化→测Q1是否坏了→R7 R8有没有烧断…

网友:
Q1有可能是贴片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芯片资料检查各引线供电电压

3.4脚输入正常,7脚输出最大但是该不会亮,都换了三个芯片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定坏,你这么不试试把电阻测一下呢?触发电阻坏了也不能用

触发电阻是哪个?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定坏,你这么不试试把电阻测一下呢?触发电阻坏了也不能用

不懂是哪个电阻呀!芯片我换了好几个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定坏,你这么不试试把电阻测一下呢?触发电阻坏了也不能用

我都换了好几芯片都一样,实在没有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第二个图片大概画了一下电路图(有水印的地方看不太清,背面电路没看到,难免有差错)供参考。
根 ...

好像是3.4脚为输入电压吧?我的另一个台灯芯片1脚不知为什么是悬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3.4脚为输入电压吧?我的另一个台灯芯片1脚不知为什么是悬空的?

4脚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脚接地啊

嗯嗯,我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说错了不要见怪!接地的不都是负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