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各位坛友,平时钻不锈钢的话选择什么手电钻

楼主(2019-04-28):
不锈钢水池钻孔,钻不锈钢,跟角铁这种,要用什么扭得钻头,还有多少v的啊

网友A:
這種情況鉆頭比鉆重要,鉆一般的12V就可以了,但是鉆頭不能太鈍

网友B:
我做钣金加工天天用大有5282好用  以前用牧田484干不动

网友:
钻随便,钻头得用相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钣金加工天天用大有5282好用  以前用牧田484干不动

5282会不会太猛点了

网友:
钻头需要不锈钢专用的,普通的钻头钻不动,电钻只要是手电钻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情況鉆頭比鉆重要,鉆一般的12V就可以了,但是鉆頭不能太鈍

钻不锈钢太费电了,感觉12v几个就没了

网友:
钻头很重要

网友C:
我的经验,钻不锈钢,记住这几点:
含钴钻头是必须的;
转速要低,低速大扭矩,钻速最好不要超过1000转,如果钻不进去,要提高工作效率提高速度,要加大压力和钻速,此时最好加水降温;---此为保护钻头刀刃关键
保持电钻平稳且垂直的下压力,电钻同心度要高;----此为降低钻头折断几率的要领
综上,钻重要也不重要,能调速有快慢档的,可以调速到慢档,是必须的,所以220v电钻的慢档或18v电钻慢档是最佳的,12v电钻的慢档也凑合!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探讨!

网友:
用什么钻机不重要,关键是控制钻机的人,还有含钴,低转速,高压力,大扭矩,成功钻孔没毛病。0.2~1.2的材料海鲜完全胜任

网友:
这个选钻头更重要,上m35的吧

网友:
关键是钻头,厚的材料最好加冷却液,临时用酱油老抽也行

网友:
如果开大孔钻厚板,又不差钱,买台50摇臂钻,你会发现,钻不锈钢不再是难事。

网友:
必须5282,用50开孔器在不锈钢上开孔也无压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经验,钻不锈钢,记住这几点:
含钴钻头是必须的;
转速要低,低速大扭矩,钻速最好不要超过1000转,如 ...

我就补充一点啊:刃磨钻头切削的角度和形状才是核心,嘿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补充一点啊:刃磨钻头切削的角度和形状才是核心,嘿嘿。。。

正解!~~~~~~~~~~~~~~~

补充一句,钻头价格高低与钻孔效率成正比,当然你必须熟练掌握钻孔技巧。

网友:
钻铁的话什么电钻不重要关键是钻头跟钻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

补充一句,钻头价格高低与钻孔效率成正比,当然你必须熟练掌握钻孔技巧。 ...

钳工二十多年了,不想多说

网友:
关键是钻头要好! 我在一个后8mm的不锈钢板上钻两个4mm的孔,钻废了2根含钴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