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华为1分16 分光器

楼主(2019-04-28):
(图片)

网友:
简单的要死 装瓜子皮吧

网友A:
这样的话,
分出的16根的光功率有没有强弱之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分出的16根的光功率有没有强弱之分呢?

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吧,有也是工艺问题

网友:
我们这电信配的都是1分8的,人多了加光分

网友:
分了之后功率下降吧。

网友:
这个真复杂,国货好货

网友:
关键就是那个光导条

网友:
还以为是电子分光原来是机械分光,估计有一定的光损

网友:
这个属于无源分光,存在一定衰减~

网友:
光损耗肯定有,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
看上去是通过光学来分成多路,但是每一路信号会明显变弱。

网友:
我们楼道就是这种结构的分光器

网友:
不知道波粒二象性在这里会不会起作用?

网友:
这样损耗太大吧

网友:
没M了,先占楼围观。。。。。

网友B:
这16路是要分别采用不同波长的光信号来传数据吗,不然无法区分谁是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16路是要分别采用不同波长的光信号来传数据吗,不然无法区分谁是谁吧

时分复用技术

网友:
现在都是FTTH到户,都是这玩意,有时候只用一级分光就是1;32,二级分光一般是1:8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