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现在的透明挂钩用的什么胶粘合的塑料跟后面的透明贴

楼主(2019-04-28):
请教各位,现在透明挂钩用的什么胶粘合的塑料跟后面的透明贴,发现上面的塑料跟后面的透明背贴粘合的非常结实,本人平时喜欢diy,用过各种胶水,发现都粘合不牢固,今天偶然发现现在的塑料挂钩上面的塑料与背贴粘合的非常结实,各位知道这是什么胶水吗,看着像透明树脂胶,但是市场上卖的透明ab胶粘合并不牢靠,这个撕不开也很结实。

网友A:
如果撕不开可能是同材质的热压

网友:
我觉得是一体的呢  我其实也在找好用的胶   快干用的好些的就是乐泰

网友:
可以试试纳米胶带    或者UV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撕不开可能是同材质的热压

不是同材质热压,仔细看看图片能看到胶痕

网友:
UV光固胶,适合快速生产。

网友:
正好我有这样的经验:

之前优惠购里推荐的我买了,20个挂钩4.3包邮的货。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问题,粘墙还是粘得牢的,但就是挂东西时,钩子的塑料座跟后面的塑料之间脱开,已经坏了几个了。后来我用401将钩子的塑料部分粘上,目前使用效果还可以。由此可以得出推论:原来用的胶水,还不如401。

网友:
亚克力双面胶!

网友B:
UV胶,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UV胶,我用过

不知你怎么用的UV胶?粘上了还能揭下来再次粘上?

网友:
那里是可以被拉下来的,横向拉那个钩子就可以拉掉了。

网友:
是不是手机指环支架那种不干胶?粘得很牢固,也能重复粘

网友(2019-06-28):
这种挂钩就是垃圾,下面粘墙的还是挺牢的,就是这个连接部分。天天睡到半夜都能听得挂的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买了几十个,基本全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