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品胜“彩色电盒子”充电宝拆解(PISEN TS-D156)

楼主(2019-04-28):
其实充电宝很多,收这个主要是为了看看这个大电池
结果拆的不得要领,没想到是螺丝的,但是等发现了,只有一个螺丝
能拧动,剩下都滑口了

暴力永远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没有之一

哈哈,宁弯不折

搞得很不好收场

下次有人拆这个一定记住拆这面的背面外壳,就可以拧螺丝了
如果螺丝不划扣的话

就是这里,从这里拆起

就是这面

取出电芯

这个是插电式的

插头部件

合起来是这样的

扳开

内部

这是什么型号电芯啊,好大啊,相比18650看看

看看电芯尾部,什么型号

电源充电部分

拆开看看,这个没什么用处,它也可以通过充电插口充电

电路板

背面也有元件

其中的一些芯片

电容

二极管

看完了,再装回去

7500mah

网友A:
第一次见,怕不是可充电1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怕不是可充电1号电池?

哈哈,这个电芯还真没有标志

网友:
电池真威猛,看着踏实

网友:
这电池膨胀了啊 哈哈 没子弹了

网友B:
电池型号是28650  只是比18650粗一点     品胜的充电宝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型号是28650  只是比18650粗一点     品胜的充电宝做工很好

应该不是28650,28650没这么大容量吧

网友:
应该是32700吧

网友:
一号电池+1    真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
哈哈,拆机有风险,出手需谨慎!

网友:
看着像是电动汽车等用的32700单体电芯。以前4节到2节品胜有串联电芯方案,输出降压充电升压。

网友:
人艰破坏性拆解啊,网上有爆炸图啊

网友:
多少¥收的,哈哈,用尺子量下就知道电芯型号了

网友:
品胜...2.1a就敢喊快充..然后一直也没见过他出什么真的快充充电宝

网友:
这么大的电芯啊

网友:
品胜的数码产品相对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拆的太暴力了啊,这是想拆配件吧

网友:
謝謝分享  好大一电池。。。1#Li电池吗。。。

网友C:
好大一个电池,一号的吗,容量得有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大一个电池,一号的吗,容量得有10000

哈哈,起码8000ma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