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达龙三功能起子机,各位用过吗

楼主(2019-04-28):
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一共三种功能:电钻,电钻+冲击, 锤子

有知道的朋友吗?能不能解惑一下呀

网友:
锤子就是利用冲击功能  不过是停止旋转只要冲击功能  这样能当锤子用  冲击就是一边钻一一边冲击   电钻就是打孔  这个回答可以吗

网友:
这个功能在20年前就有了,那时楼主还是细胞或者分子吧

网友:
所有电锤不都是这样的吗?冲击起子机也可以干这些活吧。

网友:
起子机一般没有单锤功能,单锤一般是锤镐机才会有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

第一个是电钻档就是打孔的  这个应该明白吧  第二档冲击起子就是利用冲击上紧和卸螺丝的  第三档应该是在墙上打孔的  是利用两个凹凸齿机械冲击打孔一般也就在砖墙上打打六跟八的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