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改科朗万能遥控器

楼主(2019-04-28):
这个遥控器是给喇叭的大爷捡的,拿来让我拆件用,

装上电池,按键指示灯亮,
对手机摄像头有显示。
看支持海尔海信

拆开看电路板后面支持多种类型

牛屎

短路点短接的是5点,海尔的
正好有个tcl21寸的没有遥控
看看能否改成,看电路板上tcl
短接3点处。

焊开5点处

先清理一下

电池簧片也换掉

短接3处

电池盖上的说明

可以使用了

网友:
不错,万能遥控器

网友:
原来还能这么改,不错

网友A:
不错,原作者也是考虑到设置编号的断电需要重新设置,

  这种焊码的应该怎么换电池都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原作者也是考虑到设置编号的断电需要重新设置,

  这种焊码的应该怎么换电池都没有关系! ...

换电池也能用

网友:
哇···板子上还有说明的万能遥控!
原来还可以这么改!
没有焊点的···改不了!!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是第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是第几点

板子背面标着1-7个数学正好对应着板子正面7个短路点

网友C:
我拆过几个没焊点,不能改,有代码。直接输入代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几个没焊点,不能改,有代码。直接输入代码就行

输码方便啊

网友:
这个遥控器牛逼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背面标着1-7个数学正好对应着板子正面7个短路点

还是没有看明白板子正面的7个短路点分别在哪里,楼主能标示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设计的人性啊!还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看明白板子正面的7个短路点分别在哪里,楼主能标示一下吗?谢谢 ...

板子背面有标示

网友D: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板子设计还标记这么详细,难得呀

网友(2020-07-12):
我就直接扔掉了,买个万能电视遥控器多香了

网友(2025-01-29):
众合,索尔,科朗三个牌子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