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可调色温的久量台灯DP-1041拆解,顺便改造成为可以调整亮度的台灯

楼主(2019-04-28):
久量台灯,原出厂设计旋转旋钮色温在冷光、暖光之间变化,没有亮度控制,这种变化色温功能厂家设计是为了让购买的人觉得可以调色觉得好玩,但是通过实际使用这个功能就是个噱头而已。
其实我们需要一款固定在5000k色温,可以调整亮度的台灯就够用了,这个台灯设计缺陷就是晚上打开就是最高亮度了,旋钮只是变化色温而已,放在床头玩手机光线太亮了。

先拆机

久量产品做工还是不错的

扣开四个白色硅胶垫,发现还是打不开机器,撕下标签发现里面还藏着四颗螺丝,这个厉害,一般一个螺丝就行,非得搞四颗,不过四颗螺丝更加紧密坚固。

电路部分用料很好,该有的都有了,什么放电控制,充电管理,LED驱动等芯片等五脏俱全

调光部分是通过一个旋钮来控制三极管导通电流控制的,要改造成无极调光电路比较简单

上图是改造后的样子,就是把上图中红线部分线路板刻断,然后外加一根连线链接两个焊点即可,见上图红线部分,久量好几种灯具都是类似电路,所以想改造无极调整光亮的可以参考此方法。

焊好连线后测试电流调整旋钮电流已经有变化了

灯光已经可以调整了,可以调整的很暗很暗的月光模式了

改造完成,强弱光调整非常灵敏。
说明:1、因为原来电位器电阻是半圈电阻变化,所以改造后只有前半圈会调整光线,后半圈已经是全亮了,想达到后半圈也要调整必须换电位器,不过这样改造已经达到使用要求,没必要网购电位器再折腾了。2、台灯电流,原来出厂最亮电流设定的是450左右,也就是在不到两瓦,不过充电台灯为了续航时间,一般输出电流都偏小。

网友:
你竟然在看中天,哈哈哈

网友:
我觉得厂家应该弄两个旋钮,一个调暖白,另一个调正白,再加上一个总开关。

网友:
内部空间还可以,愿意的话可以换块容量大一些的锂电池。

楼主:
内部空间还可以,但是只能装聚合物电池了,因为高度不够,实际高度一厘米多点,放不了18650. 原电池2400mha,最高档能持续点亮五六个小时,凑合用了。

网友(2020-08-18):
这种小台灯使用体验就是不佳了,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网友(2022-10-23):
简单快捷,改装方便,好用才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