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恩特斯Entes电子烟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4-28):
前几年买了个恩特斯Entes电子烟,最近不行了,充电器拆开看看,真简单,标明4.2V输出,实测4.3几还在冲,这样设计也不怕电池炸掉
电子烟

充电器 指示灯

参数4.2V 420mA

电路 很简单,就几个电阻、发光二极管和三极管

三极管2TY,查了是S8550

反面,没有零件

根据电路板,手绘电路,

这个电路如何能实现4.2V输出啊,太省了吧,充电也不怕炸掉啊,实测大概4.5V还在冲,就没敢继续冲了

网友A:
反面还有零件吧。你这个测绘的也没法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还有零件吧。你这个测绘的也没法工作啊

反面没有零件

网友B:
画的图根本就不对

网友:
看电路结构像是稳压管变成旁路稳压电路。良心点的话应该用4057充电芯片。

网友C:
楼主太可爱了,
那个不是DEE电阻,是330电阻,就是33欧,看你电路图那个应该是561,560欧电阻。而不是195就是1.9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太可爱了,
那个不是DEE电阻,是330电阻,就是33欧,看你电路图那个应该是561,560欧电 ...

不好意思哦,真的搞反了,那个195也搞反了,应该是561

网友D:
这电路够简单的,估计充电要人工定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的图根本就不对

确实不对,看掉了一根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够简单的,估计充电要人工定时充。

不需要人工定时,可以转灯,只是转灯电压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对,看掉了一根线,谢谢!

这个就是个傻充,靠保护板断电,俩led和三极管只起指示作用

网友:
L2电源灯,L1充电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个傻充,靠保护板断电,俩led和三极管只起指示作用

可是电池没有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电池没有保护板

有,电子烟控制板上那个控制ic应该集成,有的充电管理都带,这个充电器就是个指示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