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带光敏电阻的电路板用途不知

楼主(2019-04-28):
一块带光敏电阻的电路板用途不知

原本应该有电池座还有外接电源口

一个拨动开关和一个按键开关和排插接头

元件细节

这有两个空心电感

光敏

IC

出生证明:2004年12

玩多谢支持!

网友:
人体感应的开关,

网友:
用料不错,看起来还行

网友:
嗯,就是体感应的什么东东

网友:
我看着像是报警器上的红外探头

网友A:
315mhz ask调制的无线红外人体传感器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貌似单节电池的。

网友:
还带触摸,但不像家用的

网友:
红外感应,带亮度感应的开关或者安防类产品。

网友:
有红外传感器和315声表估计是无线红外报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5mhz ask调制的无线红外人体传感器

高手高高手

网友:
应该是红外感应开关或者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