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啥软件安装到手机存储卡还是会占用机身存储

楼主(2019-04-28):
手机机身存储快用满了就加了片存储卡然后把原来安装在机身存储的软件卸载一些以防止机身内存满了会卡,从新把软件安装到手机存储卡后用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是会大量占用机身内存,请教大家有啥办法可以让安装在存储卡的软件不占用机身内存吗?

网友A:
安桌4.3就是这德性,4.4版本完全阉割掉app装到存储卡上的功能,后来不知道什么版本又开放了。反正往内存卡上装都会占用机身内存的,有时候是内置存储一份数据+外置存储一份数据,有时候是完全外置存储,搞不懂怎么整地

网友B:
安卓版本越高,对sd卡的权限越低。最新版本的貌似完全在内置卡上,只是从表象索引看是在外置卡上。而且外置卡的数据速度低于内置卡,建议以后乖乖的买128g以上的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桌4.3就是这德性,4.4版本完全阉割掉app装到存储卡上的功能,后来不知道什么版本又开放了。反正往内存卡 ...

有些软件是安装到存储卡的但是个别软件升级之后需要从新安装都不知道又安装到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版本越高,对sd卡的权限越低。最新版本的貌似完全在内置卡上,只是从表象索引看是在外置卡上。而且外置 ...

是呀,感觉现在的手机都是存储不够用才会卡的以后买手机都会优先考虑大容量存储的机型。

网友C:
和电脑程序一样,安装在D盘或者其他盘,运行时产生的一些文件依然在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电脑程序一样,安装在D盘或者其他盘,运行时产生的一些文件依然在C盘

电脑硬盘不够用可以升级更换,手机的机身存储不够用恐怕只能换手机了。

网友:
安卓尿性核心在系统里,数据才在内存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