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组装了一台新电脑遇到烦恼的问题

楼主(2019-04-28):
这几天组装了一台电脑办公用,无线鼠标有一定概率会掉帧 卡顿 漂移,一个是微软的鼠标另一个是罗技的鼠标都出现这种情况,两个鼠标用了几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系统是win10 1809、1903两个版本的都装过了,确定系统没问题,如果用usb接口的有线鼠标又一切正常,请问各位是哪里出的问题,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个人偏向于电源问题,会不会电源便宜干挠大,干挠了无线鼠标。

网友:
相对来讲,电源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些,换个试试~

网友A:
用有线的试试 会不会新电脑有无线的干扰源啊

网友:
无线的都会这样,有些轻微、有些严重。好多人都说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否有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线的试试 会不会新电脑有无线的干扰源啊

有线鼠标不会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B:
插USB2.0接口试试,3.0接口对2.4G无线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USB2.0接口试试,3.0接口对2.4G无线有干扰

都试过了,回头找个其他电源试试,电源可疑最大

网友:
我的Dell xps8700 win8.1的时候正常,更新为win10后原配的有线鼠标老是会自动双击,换了一套逻辑的g100也是那样,重装系统也一样,换成逻辑的无线键鼠套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
鼠标下面垫一张暗色鼠标垫试试,无鼠标垫直接在桌面上操作晃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你用的锐龙的APU,据说显卡驱动会造成鼠标卡顿,你到官网看看有没有新的显卡驱动以及新的主板BIOS,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
我用无线2.4G的鼠标,我发现用平板连wifi下载大量数据时,就会引起鼠标掉帧。应该是无限wifi的2.4G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锐龙的APU,据说显卡驱动会造成鼠标卡顿,你到官网看看有没有新的显卡驱动以及新的主板BIOS,更新一 ...

谢谢,bios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了,显卡驱动我试试看

网友:
2.4G的信号太多了啊,可能和某个东西频率一样了。把旁边的路由器换个频道试试?

网友:
关掉无线试试

网友:
有相近频段的干扰造成的,比如楼上说的wifi。用索尼ps3无线耳机时有这种情况(工作频率相近)。应该和电源无关。

网友:
插蓝色USB3.0上了,换个普通的2.0口就好了

网友:
俺想知道一个subiao能用多少电?所以换电源不如换电脑.

楼主:
终于找到真凶了,是usb3.0干挠,如果usb3.0 接个u盘或者移动硬盘复制文件那干挠真严重,鼠标完全不能用,解决办法就是鼠标接收器用延长线插在2.0接口上,远离3.0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