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坚果p2拆机换TF卡

楼主(2019-04-28):
坚果P2投影仪,用了两年出现严重卡顿,开机时间漫长,开机后出现各种错误提示,安装软件运行不了,联系客服,在客服指导下进行了两次刷机,也没什么作用,并且在第二次刷机后提示SD卡不存在,最后客服的回答是要返厂维修,在网上也搜了一些关于坚果P2的帖子,好像返厂维修很贵的。经过分析,应该是里面存储TF卡坏了,网上也有P2的拆机案例所以就自己动手拆、拆、拆!因为是精密电子设备,所以小心翼翼拆开了,把在某宝上买了32G的TF卡换上了,装机测试,恢复正常,太让我兴奋了!希望我写这个能够帮助大家!
**注意:装机和拆机步骤相反,没有把握的童鞋不要拆了!拆机有风险!下手需谨慎!
------------------------------------------------------------------------------------------------------------
准备工具:小十字螺丝刀、镊子、一条干净的毛巾
毛巾铺在桌子上,在毛巾上拆P2防止螺丝弄丢
1、首先拆开两侧的,网上说要用扳手之类的,会损伤外壳,我试了几个工具,后来这个很简单,就是随手拿来的鼠标垫,把橡胶防滑的那一面贴在P2的侧盖上稍用力逆时针一拧,侧盖就被轻松打开了,另一侧也是一样,拆开来就是这样。
铝合金的外壳和两侧的金属网罩

再来张裸照
2、打开主机,主机塑料外壳总共有六颗螺丝,拆掉螺丝前要先用镊子拔掉电源开关的排线,WiFi模块的排线,防止打开外壳后弄断排线 。
从一侧揭开P2的商标标签,这个标签是同时粘在上下两个外壳上的
拧下螺丝,机壳上还有两个卡子,轻轻撬动就能打开机壳,打开后的样子。
P2有两层主板,拔掉第一层主板上的连接线。拧下螺丝拆下第一层主板
主板背面,有一个60针的上下主板连接器,安装的时候要仔细对准,千万不能错位!!
拆下第一层主板,露出第二层主板
拆卸第二层主板的时候,在主板连接光机的排线护板下还有一颗固定主板的螺丝。

拆下的第二层主板,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TF卡就在第二层主板的背面

TF卡的位置来张大图
网购的32GTF卡
装卡,把32g/TF卡安装到卡槽内,准备装机
按照拆机的相反顺序组装坚果P2
基本组装完成,打开电源,很快进入系统,一切正常,来张P2裸照开机图
看仔细存储空间原来的8G,现在是32G
机器全部组装好,下载软件正常,运行卡顿的问题没有了,开机没有错误提示,应该是之前的故障都是TF卡出现问题所导致。

网友A:
做工不错,内存卡格式化一次就行了吧

网友B:
这做工看着真不错

网友C:
居然是内置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看着真不错

做工还是很精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是内置的sd卡..

卡的位置有点尴尬

网友D:
可以用修复软件试一下换下来的sd卡,看还能修复吗

网友:
能识别64G的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修复软件试一下换下来的sd卡,看还能修复吗

试了,修复不了

楼主: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内存卡格式化一次就行了吧

拆下后格式化了,不行了,再读的时候还是提示错误

网友:
山寨投影机

网友:
挤在一堆,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9-10-05):
好帖!按方法拆了,但没有发现tf卡槽,不知从何换起,开机设置提示16G内存,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12-29):
你好楼主在吗

网友:
插卡的就是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升级容量的设计是谁干的,必须要点一个大赞

网友(2021-03-10):
好帖!但我的P2也没有tf卡槽,当有预留卡槽的位置,不知道焊个卡槽,能不能用?

网友(2021-04-16):
固件还有吗?现在固件好难找

网友(2021-07-19):
拆机后更换内存32G,开机进不去系统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