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物利用。看看我改的纵横双显示器

楼主(2019-04-28):
值班闲着无聊,发现一个旧显示器的底座不错,是可拆卸的。发现改个纵向显示器应该可以

正好家里还有一个吃灰很久的淘汰显示器,拆除底座

比划一下,还算合适

车机的铁皮,强度足够。钻孔

4颗螺丝固定到显示器就完成了,在背面就不讲究美观了

双显雏形

原显示器接HDMI,改装的走VGA,简单设置一下就能用了

貌似很有用,另外看一些手机拍的纵向视频也不错

估计也就是玩几天就继续吃灰了
以上

网友A:
有点像医院里读X光图片的机机,不过据说非常贵,要2万1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医院里读X光图片的机机,不过据说非常贵,要2万1台。

对医院的要2万一台就是灰度显示器,感觉也没有什么好多灰度的。我们买成好像1万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医院里读X光图片的机机,不过据说非常贵,要2万1台。

我就是修那个东西的  感觉就是做工严谨很多,其他和普通显示器是大同小异的。好几万一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修那个东西的  感觉就是做工严谨很多,其他和普通显示器是大同小异的。好几万一台的 ...

据用的人说灰阶和层次感比一般的家用显示器好太多了,很多家用显示器不能显示的细节这货都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用的人说灰阶和层次感比一般的家用显示器好太多了,很多家用显示器不能显示的细节这货都能显示 ...

是的,里面的屏幕是相当于两个显示器,合二为一,左右两边的灰度不一样的,细节不一样,分辨率也很高,一般是用来看DR为主。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还有这个玩法,看pdf文档很好

网友C:
有创意,不错。老主机好像只有VGA输出,有没有快速切换显示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不错。老主机好像只有VGA输出,有没有快速切换显示器的方法?

加个分屏器试试

网友:
 省下买显示器支架咯。
Dell显示器部分型号自带的支架就能旋转竖屏挺科学。
eclipse好亲切,用它学过java。

网友:
第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D:
做的很棒,我的设置好像只能16:9 和4:3两种没有16:9 竖起来的模式

网友:
我也是双显,不过都是横屏,32+23.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医院里读X光图片的机机,不过据说非常贵,要2万1台。

台灣醫療級的設備外面單位是不能亂接修的,
差一點顏色重要的細節就會看不到,
畢竟人命關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棒,我的设置好像只能16:9 和4:3两种没有16:9 竖起来的模式

好像是从WIN7开始,显示设置里直接有方向选项,切换一下就行了,至于XP,装好显卡驱动后,也可以在显卡菜单或是直接CTRL+ALT+四个方向键直接旋转屏幕。
竖屏更适合于编辑文档、看网页或是码代码这样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从WIN7开始,显示设置里直接有方向选项,切换一下就行了,至于XP,装好显卡驱动后,也可以在显卡菜 ...

这个快捷键好,学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
我还有一台吃灰着,也想改竖屏,看代码是很爽的,就是桌面不够大放不下了

网友:
竖屏不错,感觉更适合看电子文档。

网友(2019-10-24):
两台dell可以转动的显示器,一台横屏,一台竖屏,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