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牛逼工具检修著名品牌四色触控钓鱼灯自放电(还没修好)

楼主(2019-04-28):
著名品牌,钓鱼的应该懂的。
朋友的,我买不起这品牌的货。反映充满电,2周后出钓电筒不亮,需要重新充电。
拿来拆开看看。
黄、白、蓝、紫四色。内置18650电池4节,并联

商品说明,基本算靠谱

皮鼓

拆开,上面2个插座接LED,4色共用一片7136驱动,分别导通。
下面电池插口,一个220电容,之后一个肖特基,再一个电容,怀疑对象

触摸控制BS-813,待机电流uA级,662K稳压器供电

购物网站比搜索引擎来的方便

串入充好的电池,无操作,按照商家页面说明,容量9600maH,电筒自放电21,考虑电池电压和电流表内阻,算20吧。可放电480小时,等于20天。还没考虑电池的自放电。实际是2周就没了。吐槽一下,这个表为什么没有mA挡。

神器上场,奶奶的……
有木有认识这个芯片的,负责驱动2位数码管和4路led推动,第一脚和最后脚是电源正负,4脚接触摸输出,电压2.9**,换挡时3.0**,4个脚分别接选通4色led的mos,好像是15-18,还有几个接2位数码管。此芯片未经触摸开关,常年待机。
2点疑惑,1内部短路,导致功耗大;2技术原因,必须处于待机状态才能响应触摸开关的指令。
解决思路,1增加供电控制,由于原因2,可能不成功。2增加2脚插针座,将主供电肖特基外置,做一把“钥匙”。
最后看看7136的发热情况

7136根本不热,温度很高的那个是扩流管?

网友:
没有下文了吗?

网友:
最简单就是加个开关

网友A:
你这个功耗是不会测量到发热情况滴,电源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然后用MV档测不就是个电流表么?100欧姆不行就1K欧姆。然后再拆件不就知道是那个引起耗电大了么?

体外话,那么好的表你不满意出给我吧。20年了我都还在用胜利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功耗是不会测量到发热情况滴,电源串联一个100欧姆电阻然后用MV档测不就是个电流表么?100欧姆不行就 ...

你这思路可以啊,话说理想的电流表不是内阻为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思路可以啊,话说理想的电流表不是内阻为零吗?

你都会说理想电流表啦,,,你觉得你手上的够理想吗?想内阻小,,用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会说理想电流表啦,,,你觉得你手上的够理想吗?想内阻小,,用放大器 ...

我测漏电,喊我串个100电阻进去测压降,这样会不会带来无法预计的误差?

楼主:
另外,电筒直接更换了电路板,关闭后电流2mA,几秒钟后我这个表显示0,提供电路的表示实测待机电流17u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电筒直接更换了电路板,关闭后电流2mA,几秒钟后我这个表显示0,提供电路的表示实测待机电流17uA。 ...

100欧电阻大不大,,得算一下这个电阻的压降占了供电电压的百分比,,以及这个电阻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