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 SSD m.2 接口 插电脑掉盘

楼主(2019-04-28):
前段时间自己DIY了一个2246en的SSD,但是在我的电脑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分析一下什么情况。
2246en主控+镁光512M缓存+海力士mlc颗粒两颗共512G(颗粒是OEM盘拆下的,这个OEM盘没用多长时间就掉固件了,所以说这个颗粒还是比较新的,没怎么用过),上m.2板子,Toggle去掉,开卡的时候sync去掉才能开卡。
开卡成功,用M.2转SATA转接板,在接电脑的SATA接口,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直接插电脑的m.2接口的话,开机能检测到,但是过不了几分钟必定掉盘。
想到可能是电脑m.2接口的电源供给不足,于是把ssd插在m.2接口上,单独用可调电源供给3.3v电压,发现电流最大达到1.2A,但是仍然会掉盘。
电脑自带的M.2接口,插上sm961,Nvme 协议,标称2.5A的电流,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电脑自带的M.2接口,插上自己做的三星颗粒的2246en SSD,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电脑的m.2接口插上我自己做的2246en加海力士颗粒的有问题,开机几分钟自动掉盘,重启也是这样,但是转接成SATA就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本身电流也不大。
求大神分析!!

网友:
我不懂,但是说下我的故障,我有个新的nvme的固态使用一段时间后开机经常发现不了硬盘,重新插拔后就能发现并且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第二天再开就又发现不了硬盘,最后返厂换了个新的好了。

网友:
两片闪存单独测是否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海力士就不需要费太多精力折腾了,哪怕是全新,也一样,具体为什么等其他坛友解释或者主动论坛内找吧,我怕说多了海力士要找我麻烦了